在哪里可以买到和 STM32F429IGT6 配套的 LCD ?

楼主(2018-12-06):
请问:
在哪里可以买到和 STM32F429IGT6 配套的 LCD ?

要求:
1. 价格低于150元;
2. 7寸电容屏800X480 5点触控RGB屏幕。

谢谢!

网友A:
万能的某宝,可以考虑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某宝,可以考虑自己做。

谢谢大神!

自己做的话,工作量、难度 很大吧

网友:
我最近弄了一批带触摸800x480的6寸屏,不过是mipi接口的,正在调试转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自己做的话,工作量、难度 很大吧

画个也就板,半天不要就搞定了,没啥难事,又不是叫你自己做液晶,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478736918

不知道跟你说的接口线序是不是一样,有可能需要做个转接板

网友:
我以前买40P的屏,是50-70元左右。最近的价格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谢谢 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