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移植中的DMA2D初始化和配置在哪??

楼主(2018-12-06):
硬汉老师,最近想把stemwin移植到rtt-master中,重新捋了捋。没发现DMA2D在哪初始化?

还有LCD_Conf_Lin_Tempalte.c中_LCD_InitController,是不是LCD_ConfigLTDC函数初始化LTDC,而_LCD_InitController初始化图层。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在哪调用呢?GUI_NUM_LAYERS=1的话 LayerIndex是多少呢?_LCD_InitController只能初始化单图层是吧!
多谢了!!

网友:
不使用初始化,使能下时钟就好了,剩下就是直接操作。

可以先把emWin教程移植章节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