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电容触摸芯片FT5426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

楼主(2018-12-06):
大家好:
如題,
謝謝。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A:
我參考看看,謝謝。

手册 没有寄存器说明啊

网友B:
这个说明还详细点。。。。

Application Note for FT5426 - 5526.pdf

FT426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还详细点。。。。

谢谢分享。

网友B:
不过这个寄存器描述也不详细,配置相关的没有。按照FT5206的配置方法可以成功驱动,不知道老大有没有办法弄个详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个寄存器描述也不详细,配置相关的没有。按照FT5206的配置方法可以成功驱动,不知道老大有没有办法 ...

我们现在都是直接使用厂家正好的触摸一体,就是这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都是直接使用厂家正好的触摸一体,就是这种的。

是正好的,设置两三个寄存器,直接就能读取坐标。但是芯片的一些配置寄存器不给说明,有些手册上就没写。用起来的时候,感觉不明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正好的,设置两三个寄存器,直接就能读取坐标。但是芯片的一些配置寄存器不给说明,有些手册上就没写。 ...

是的,有这种缺点,我们现在用的是直接读取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