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第1版PCB调试记录(含原理图和照片)2018-12-17更新

楼主(2018-12-06):
2018-12-06 焊接好1套样品。目前已发现不少问题。这个第一板主要用来验证硬件原理和结构装配关系。
初次上电测量了5V, 3.3V电压正常。ST-LINK仿真器可以识别到CPU,还算顺利。如果CPU找不到,可就麻烦了。
第1版原理图:

楼主:
占位。调试记录。
2018-12-17
1.安信可的ESP32-S模块缺省固件不是AT指令的,浪费了我不少时间。下载了安信可的AT固件(一个整体文件),AT指令功能正常了。下载乐鑫的最新AT固件(10来个分散的文件)不能正常启动,原因未知。
2.将USB虚拟串口映射到ESP32模块的模块,就可以通过PC串口助手测试,也可以通过乐鑫的烧录软件升级ESP32固件。后期H7-TOOL做个升级菜单,就可以不开盖子更新WiFi固件了。
3.SDIO AT固件没有现成的,暂时放一放,后期再研究。

2018-12-15
1. USB功能测试OK (使用ST的虚拟串口例子)
2. 以太网功能测试OK
3. ADC示波器前端电路原理错误,增益换档应该在第1级做,在第2级做会降直流电平放大
4. 示波器前端的运放带宽不理想,计划更换140M带宽的AD8065运放 (成本又涨了点)。

2018-12-09
1. 串行EEPROM OK
2. 数字电位器MCP4018结合LDO控制TVCC电压功能验证OK。
3. DAC输出电路设计错误(U2-B 运放缓冲器接法错误),模拟开关RS2057工作也不正常(原因未知)   CPU DAC引脚使能内部缓冲器的话,在GND附近线性不好,手册标注最低0.2V。如果关闭缓冲器,悬空时可以到0V。但是输出阻抗过高,后级运算功能不正常。
   下一版考虑CPU输出直接加一个轨到轨运放进行缓冲。
4. DAC电路需要的正负12V升压电路功能OK。

5. 分析U45 (LMV321)给1T45芯片供电,可能导致IO对外驱动能力不足。下一板将采用MOS管控制(带TVCC过压检测)。

2018-12-08
1. 1.44寸显示、按键、LED、蜂鸣器功能验证OK。

网友:
前排关注一波

网友:
每天都会来看多次,看着真不错!

网友:
效果很棒,外壳效果再帅气些,效果炸裂!

网友A:
第1页的原理图没有转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页的原理图没有转换好

原理图已更新

网友:
有点惊讶了,实际东西出来,竟然如此复杂…一般我都是分功能模块,一边调试一边搬器件上去,搬一点调一点…
您这个第一次就贴完然后再调试…只有您们经验老手才敢…
什么时候开放预订,我先预定一个…

网友:
大佬,网口都用于哪些功能?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啊!!

网友:
赞一个先,板子设计的好牛!

网友:
看起来很棒

网友A:
原理图里面这里(PA6)用ADC3貌似合理些,这样此处的两路ADC采样可以用ADC3的多通道采样即可,

因为示波器通道1用了ADC1差分,而通道2用了ADC2差分。

网友B:
原理图上怎么没有烧录的电路,烧录功能取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怎么没有烧录的电路,烧录功能取消了吗

看这里,然后对照原理图找就找到了

网友:
期待很久了,先学习学习!

网友:
PCB是2层板?

楼主:
PCB是4层板,大部分电阻电容是0402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里面这里(PA6)用ADC3貌似合理些,这样此处的两路ADC采样可以用ADC3的多通道采样即可,

因为示波 ...

计划负载电流检测和示波器功能不同时启用。专门测负载电流时,负载电压和负载电流采用2个ADC同步采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负载电流检测和示波器功能不同时启用。专门测负载电流时,负载电压和负载电流采用2个ADC同步采集。

明白了,这样的话,的确得同步采样。

网友:
帅!关注一个多月了~

网友:
太牛了  必须学习啊

网友:
USB  以太网 ADC运放采集 ,都是干货,顶顶顶

网友C:
我想问一下电流检测时,两档增益是怎么控制的呢?通过PE1/GAIN_CURR软件控制?

网友D:
上面使用的屏的资料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电流检测时,两档增益是怎么控制的呢?通过PE1/GAIN_CURR软件控制?

是的。通过PE1控制U53模拟开关切换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使用的屏的资料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位。调试记录。
2018-12-15
1. USB功能测试OK (使用ST的虚拟串口例子)

每天都在关注,终于又更新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更多的分享一些调试开发的经验,这些经验太重要了
公司有些时候做一个项目一个月,样机出来,各种测试修改踩坑两三年才能出个算是个产品的东西…
调试开发踩坑笔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PE1控制U53模拟开关切换增益。

下载运放手册看了一下,明白了

网友C: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吧,是射极跟随器的作用?还是电流放大呢?理解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E:
wifi模组天线这一一块有没有铺铜,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模组天线这一一块有没有铺铜,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的。PCB设计时此处的禁止布线区无意中删掉了。不过不影响软件调试。第2版会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吧,是射极跟随器的作用?还是电流放大呢?理解的不是很清晰

按照理想运放分析:
1. 左边5K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Rs采样电阻的电压。
2. 流过三级管的输出电流等于左边5K欧姆电阻的电流
3. OUT输出电流 = Is * RS / 5KΩ
4. OUT电压 = ( Is * RS / 5KΩ ) * RL

三极管(场管最好)不是射随也不是电流放大,只是用来构成反馈回路。

网友:
关注最新进展。

网友:
第二版什么时候回来?

网友:
关于SDIO to WIFI的MCU驱动方案我所了解的两个,供参考:
1、之前也同armfly聊过,ESP32官方无SDIO+AT指令的固件(以后是否会推出还需要向官方资讯),只有UART+AT指令的固件。
     因此,想要实现SDIO+AT,需自行开发SDK,涉及到这方面的开发,若刚上手必然会花费更多时间。
2、RT-Thread NANO已经适配了AP6181,可做参考或直接引用。

网友:
关注进度,有段时间没更新了。

网友:
目前什么进度了,月底了,很是期待

网友:
进展如何了

网友:
每天来一次

网友:
继续关注进度

楼主:
正在设计第2版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设计第2版硬件...

加油,很期待!到时候学习一下脱机下载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设计第2版硬件...

终于有消息了

网友(2019-01-06):
关注进度,这次貌似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
密切关注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