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版本编译问题

楼主(2018-12-07):
有一段代码使用了emwim裸机跑的,原来使用MDK5.24 编译器用的V6.7版本写的,然后一直用的好好的,可以编译可以修改。后来软件升级用了MDK5.26 编译器V6.10,重新编译过后代码是跑起来了,但是屏幕没有了显示,但是代码没有死机,还是能跑的,而且恢复到原来的版本也不对了,这是什么原因,有谁知道吗?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修改下各种优化试试。当前做的还不够好。

ps:AC5开启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跟AC6开启最高等级优化其实区别不大,只有在一些特定的程序下效果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修改下各种优化试试。当前做的还不够好。

ps:AC5开启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跟AC6开启最高等级 ...

2个版本都没有使用优化

楼主:
发现了一个问题,不选微库就起不来,但是仿真可以跑。选了微库就正常了,仿真和自己都能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