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教一下STM32F7的ITCM问题

楼主(2018-12-10):
RT,
手册上说明stm32f7上面有两条flash取指通道,1,通过cache的AXIM总线寻址,2,通过ART的ITCM总线寻址,并且在工程上通过0x08000000和0x02000000进行区分。
在第一种情况下,总线访问0x00000000即可访问到ITCM的RAM,是不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0x00000000地址访问ITCM的RAM,这块RAM要如何使用呢?手动拷贝指令运行?

网友A:
这就是重映射呀。

好比F4的0x0800 0000重映射到0x0000 0000,方便中断向量表读取,因为CM内核上电默认是从0地址读取中断向量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重映射呀。

好比F4的0x0800 0000重映射到0x0000 0000,方便中断向量表读取,因为CM内核上电默认是 ...

是的,但是这里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要分清楚ITCM总线和ITCM的RAM,重映射是将同一块存储器映射到两个地址,那这里的AXIM和ITCM总线访问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ITCM的RAM和FLAHS不是同一块存储器,那在AXIM下可以访问0x00000000这个来寻址ITCM的RAM,那再ITCM下也是访问0x00000000这快来寻址ITCM的RAM (可能也是)?  STM32F7有16KB的ITCM RAM,那这块RAM要如何利用起来(手动复制指令过来执行?)?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FLASH在AXIM和ITCM总线访问下被映射到不同的地址,那ITCM的RAM是否也被映射到不同的指针,还是说只映射到同一块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里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要分清楚ITCM总线和ITCM的RAM,重映射是将同一块存储器映射到两 ...

肯定可以配置的呀,否则不乱套了

话说F7只有可怜的16KB ITCM吗。

网友(2020-10-20):
ITCM比 AXI,有什么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