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emwin定时器最小周期有限制吗?

楼主(2018-12-10):
我使用STemwin的定时器,创建一个20周期的定时器后,再定时器回调中再使用Restarttimer( ,20).然后使用函数WM_InvalidWindow().进行窗口重绘,为什么每次再次进入定时器回调的进程时,通过OS_timeMS查看时间都不只20ms,我屏幕刷新40ms周期。    是不是定时器不能使用太小的周期?   我在主程序While(1)中就只调用了Gui_Delay(20);

网友A:
不做无效化WM_InvalidWindow()是不是就正常了,如果正常了,说明你的刷新1次时间太长了。

楼主:
是的,所以我去看了下刷新速度。  但是也只有43ms。  重绘消息中已经没有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无效化WM_InvalidWindow()是不是就正常了,如果正常了,说明你的刷新1次时间太长了。

我不用图形库函数刷新页面,直接通过数据口写lcd数据显示,算出来时间是43ms。  那75-43=32ms是哪里占用了?  硬汉有想法么?

网友B:
emwin的计时周期是用的systic,常用是1ms的间隔。 你这个20ms的定时器不会有问题的。有没有其他的任务执行或者管理,导致emwin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的计时周期是用的systic,常用是1ms的间隔。 你这个20ms的定时器不会有问题的。有没有其他的任务执行 ...

我来调试一下。 谢谢版主

网友:
路过补两个其他的测试结果,emWin 刷界面的时候,穿插硬件I2C通信的动作容易出异常;其中emWin 执行 WM_PAINT的时候内存消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