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只能发送第一个分号之前的内容

楼主(2018-12-10):
请教各位大神:
我在做单片机控制串口屏的程序。我想用sprintf函数,把要发送的内容放入数组buf[100],然后再用串口把buf[]中的内容发送到串口屏。可是每次都只能发送一个分号之前的内容。请问这是为什么?
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void)
{
        uint8_t TxCount = 0;
        uint8_t buf[100];
        sprintf(buf,"PIC(0,0,1);DS12(100,20,'电压:%.3fV',1);\r\n",1.23);    //只能发送第一个分号之前的内容,这里是“PIC(0,0,1)”,调换了顺序也是一样;1.23在实际应用中会改成一个变量,这里仅做测试用。
        while(TxCount < countof(buf))
        {
                /* 发送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3, buf[TxCount++]);
                /* 等待发送完成寄存器数据空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这些用以控制串口屏的语句都是没问题的,问题应该就是单片机的串口发送这边吧。。

网友A:
你的countof应该用strlen(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ountof应该用strlen(buf)

嗯,成功了!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countof应该用strlen(buf)

请教以下,这个countof(buf)到底是几呢?

感觉应该是4,但是楼主说的现象是发送了10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以下,这个countof(buf)到底是几呢?

感觉应该是4,但是楼主说的现象是发送了10个字符。。。。。

这个要看他的countof是如何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以下,这个countof(buf)到底是几呢?

感觉应该是4,但是楼主说的现象是发送了10个字符。。。。。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这个是串口的例程里面的。
不是10,是100,因为前面定义了buf[100]。

楼主:
我现在把串口发送函数改了一下,就不用去理会字符串的长度了。但是关于sizeof和strlen的这一个知识点还是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这个是串口的例程里面的。
不是10,是100,因为前面 ...

我是想研究一下这个语法问题。
根据你的描述,因为发送了10个字符,所以countof(a)等于10了,而不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研究一下这个语法问题。
根据你的描述,因为发送了10个字符,所以countof(a)等于10了,而不是100 ...

这整个字符串的长度是43,小于100,所以全都能发出去的。但是串口屏实际执行的只有第一个分号之前的语句,这一点我不太明白,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我使用的串口屏这边,或许是因为在结束标志(\r\n)之后没有立即停止串口通信的缘故吧。
总之你要说语法的话,countof(a)在这里是等于buf[100]的长度,能将此字符串(长度为43)都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研究一下这个语法问题。
根据你的描述,因为发送了10个字符,所以countof(a)等于10了,而不是100 ...

给你一个网页看看有没有帮助:
https://www.cnblogs.com/luori719/p/521816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ountof应该用strlen(buf)

高手,再请教你一下:
这个字符串长度是43,循环发送100次的话,后面57次发送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