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_SetOwnerDraw() 问问这个重绘单元格用法

楼主(2018-12-10):
LISTVIEW_SetOwnerDraw()

我做了重绘单元格回调函数,但绘制没反应
int  _LISTVIEWCircleSki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int xSize     = WM_GetWindowSizeX(pDrawItemInfo->hWin);        //获取按钮小工具的X大小
        int ySize     = WM_GetWindowSizeY(pDrawItemInfo->hWin);        //获取按钮小工具的Y大小
        _ButtonRedrawColor bColor={0};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DRAW_BACKGROUND: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
                        //绘制按钮的背景
                       GUI_SetColor(0xFF0000);                        GUI_FillRect(pDrawItemInfo->x0,pDrawItemInfo->y0,pDrawItemInfo->x1,pDrawItemInfo->y1);
                        break;

                        default:
                        return LISTVIEW_OwnerDraw(pDrawItemInfo);//其他命令就使用默认的皮肤
        }
        return 0;
}

之前按钮那些有例子,但这个我测试了几下没反应。。我需要绘制单元格按下为圆型的的。。

网友A:
这个用listview还真不一定方便,可以考虑创建一个窗口,然后通过2D函数以及WM_TOUCH消息自己搞一个这种界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listview还真不一定方便,可以考虑创建一个窗口,然后通过2D函数以及WM_TOUCH消息自己搞一个这种界面 ...

好。。我昨天试过了。修改单元格只能矩形,不能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