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包含文件的时候,切勿出现包含不同路径下的同一个文件,容易出现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包含了两个不同文件夹的同一个头文件stm32f4xx.h,因为这个文件里面有个HSE_VALUE,恰巧使用的那个跟外部实际晶振大小不一致,到时超频。

直接将F4超频到了500MHz以上,测试串口115200bps,实际测试发现是100Kbps,出现部分数据正确,部分数据错误的诡异现象,坑大了。

网友A:
大佬,DAP  有没有JFLASH 一样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DAP  有没有JFLASH 一样的软件?

DAP貌似没有软件。

网友:
干到500M还是很难的,F407干到200M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AP貌似没有软件。

不用keil ,没有软件可以去下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