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片外flash操作会与emwin窗口冲突吗

楼主(2018-12-12):
各位好:
      因为保存的需要,现在要使用片外的flash W25Qxx,保存一些全局参数。结果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同一个保存函数,保存位置、大小都不变,只有内容为了测试需要每次累加1,在开机初始化完成,窗口创建之前调用。100%成功,只要创建了窗口,在调用,几乎不会成功,仅有少数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成功一把。因为是同一个函数,我不认为是我函数问题,可能是哪里冲突了,这个flash也只有一个任务会调用,没有冲突的啊,难道会合窗口有冲突?求指点一下,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
一般这种比较奇怪的问题,原因往往比较简单,查查是不是任务栈小了,先加大任务栈。

网友:
理论上不会。 因为spi有clock信号,在跳沿传输数据,传输中可以临时中断一会儿的。 如果你担心spi通讯被打断,可以使用DMA+spi数据,这样就不会受emwin影响。

网友:
写W25Qxx是需要1整个扇区(4K)写入的,看看你的缓冲区4k用的是不是临时数组变量,改为要改为全局变量数组(或者用动态内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将变量全部替换为全局变量,任务栈由1024变为4096,结果还是一样。但是测试时发现另外一个规律,我把保存功能固定封装在了任务的循环里,设置了一个触发条件来启动,目的是避免不同位置调用有差别。假设开机我就保存一次,再去操作界面去保存,两次都能成功,如果开机时不保存,直接操作界面去保存,就不成功,这个现象反复验证过了。我认为这进一步说明这个函数本身没什么问题,还是和ucos系统或者emwin那些设置有关,但是毫无头绪,求高人再指点指点。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程序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在其它任务里面测试SPI Flash否正常,emWin孩子原来的任务里面跑。

网友:
我测试过的数据是,emWin 执行WM_PAIN的时候,如果当前刷新的数据越多,资源和时间占用越不可控。
建议特殊繁忙节点,加一个忙状态位,或者互斥锁。这两个我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