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重入功能问题 FF_FS_REENTRANT

楼主(2018-12-12):
最近在做UCOSIII+Fatfs 0.13,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两个任务,一个负责写文件,一个负责读取文件并上传,写文件比较大,写入时间大约5秒左右,并且任务级别低,会被读文件任务抢占,如果在写的过程中,读取文件,

几次后会造成文件系统崩溃,所有的文件都消失,或者写入的文件名异常,文件丢失等不正常现象,在网上搜索后,
知道Fatfs有重入功能,就是使用ucosIII的互斥信号量来控制文件的读写,按网上的要求修改后,再测试,问题依然出现,
然后就进入debug进行跟踪,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互斥信号量的Pend 、Post函数的问题,一个是互斥信号量Post时机的问题。
1. 互斥信号量的Pend 、Post函数的问题
int lock_fs (       /* 1:Ok, 0:timeout */
    FATFS* fs       /* Filesystem object */
)
{
    return ff_req_grant(fs->sobj);
}
fs->sobj :是Fatfs文件系统定义的一个全局的互斥信号量。

int ff_req_grant (  /* 1:Go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0:Could not get a grant */
    FF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o wait */)

    OS_ERR     err;
    CPU_TS  ts;

    OSMutexPend ((OS_MUTEX  *)&sobj,
                 (OS_TICK    )FF_FS_TIMEOUT,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ts,
                 (OS_ERR    *)&err);
    return (int)(err == OS_ERR_NONE);
}
这个是信号量的Pend函数,它的参数是 FF_SYNC_t sobj,不是指针,这样我在调用该函数的时候,只是把全局信号量的所有值赋给了sobj参数,
但是参数sobj的所以修改都不会反馈到fs->sobj里面,这样我的全局互斥信号量就一直是0,一直不在互斥状态。
同样,Post函数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下载了Fatfs之前的版本,都是这样的。我只有把参数更改成指针(FF_SYNC_t *sobj)才能起作用,
但是我想Fatfs这么多人使用,不至于需要修改源代码吧,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理解错了,或者用错了,希望大神看看!!!!!!

2. 互斥信号量Post时机的问题:
   我看了f_open,f_opendir等函数,函数的开关Pend信号量,在函数的结束就Post信号量了,这样能起到控制任务抢占的问题?

网友A:
换一种实现方案,别搞这个底层重入支持了,容易出现各种神奇问题

专门开一个文件系统任务,再弄1个消息队列,根据接收到不同消息处理不同的功能,这样就有效解决重入问题。

网友(2019-06-12):
我是通过更改API接口的方式解决的,原来的接口更适合其他的RTOS
没关系,有需求可以大胆改呗。
eric2013的建议是合理的,可以从需求方面关闭FF_FS_REENTRANT

网友(2020-03-13):
楼主的互斥访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实现方案,别搞这个底层重入支持了,容易出现各种神奇问题

专门开一个文件系统任务,再弄1个消息 ...

硬汉兄 抛开单独起一个任务跑文件系统不谈的话  在fatfs已经做可重入处理的前提下 sdio是否还需要进行互斥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 抛开单独起一个任务跑文件系统不谈的话  在fatfs已经做可重入处理的前提下 sdio是否还需要进行互 ...

不需要了。

网友C(2023-03-14):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实现方案,别搞这个底层重入支持了,容易出现各种神奇问题

专门开一个文件系统任务,再弄1个消息 ...

老大,问一下有例程吗?文件任务读取文件的buffer怎么传回给发送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问一下有例程吗?文件任务读取文件的buffer怎么传回给发送者?

传递buffer地址。

网友:
明白了,用户任务申请一块buffer并在发送的时候带上buffer地址,再加上返回的消息队列。 文件任务处理完之后根据返回的消息队列发送给用户任务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