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QSPI接口的Flash和PSRAM能否共用?

楼主(2018-12-12):
买了5片STM32H750VBT6,由于不支持SDRAM,所以想用PSRAM来代替,但同时由于Flash只有128KB,所以想着用W25Q256来扩容。
但看了QSPI接口,只有一个CLK,BK1和BK2没法独立啊,要么2个BK都用来与外部Flash通讯,要么只用来与PSRAM通讯。
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整不了,考虑1个接到SPI上吧。

网友:
qspi接口,内存映射后不知道能不能写,这个是大问题

网友A:
图片上说支持H750支持sdram。
而且华邦的psram和sram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说支持H750支持sdram。
而且华邦的psram和sram接口是一样的

100脚的这VBT6不行。后面XB和XI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脚的这VBT6不行。后面XB和XI可以。

我刚刚也确认了以下,100脚的不能使用sdram,但是能用psram但是和dual bank with quad lines那个又冲突

网友:
用个模拟开关(类似FSUSB30MUX)给BK1、BK2做手动切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