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如何让第一行一直显示固定内容

楼主(2018-12-12):
关于LISTVIEW:1、自动使用垂直滚动条,如何让第一行一直显示固定内容?是否可以设置第一行不参与滚动?

2、垂直滚动条如何设置宽度?

网友A:
1、不行,可以取巧一下,上面再叠加1个listview。仅一行
2、函数GUI_Init后,设置全局默认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行,可以取巧一下,上面再叠加1个listview。仅一行
2、函数GUI_Init后,设置全局默认宽度。

如何设置LISTVIEW字体默认颜色,是这个函数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unsigned  Index, GUI_COLOR Color),Index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LISTVIEW字体默认颜色,是这个函数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unsigned  Index, GUI_COLOR Co ...

楼主:
要字体一直是黑色,是不是要如下设置: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0,GUI_BLACK);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1,GUI_BLACK);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2,GUI_BL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字体一直是黑色,是不是要如下设置:
LISTVIEW_SetDefaultTextColor(0,GUI_BLACK);
LISTVIEW_SetDefa ...

对。

楼主:
一个屏幕有两个listview,两个是互斥的,选择第一个listview时,设置第一个listview选定行并取消第第二个listview的选定行;选择第二个listview时,设置第二个listview选定行并取消第第二个listview的选定行;
如何取消listview选定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屏幕有两个listview,两个是互斥的,选择第一个listview时,设置第一个listview选定行并取消第第二个 ...

可以切换聚焦

楼主:
使用接口WM_SetFocus切换listview焦点,非焦点的listview仍有选定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接口WM_SetFocus切换listview焦点,非焦点的listview仍有选定行

可以使用STemWin5.40及其以上版本,里面新增了一个函数,所有支持聚焦的控件都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STemWin5.40及其以上版本,里面新增了一个函数,所有支持聚焦的控件都可以设置

我现在用的enwin是5.38,不支持这个功能,我现在对非焦点的list重新设置一下背景和字体颜色。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对于焦点listview,可以通过设置LISTVIEW_SetSel实现滚动显示,对于非焦点listview如何实现滚动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enwin是5.38,不支持这个功能,我现在对非焦点的list重新设置一下背景和字体颜色。

还有个 ...

非焦点的也可以调用函数LISTVIEW_SetSel操作。

网友:
你可以让这个控件滑动 选择一次滑动一次 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改变位置也行 不需要的区域不刷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enwin是5.38,不支持这个功能,我现在对非焦点的list重新设置一下背景和字体颜色。

还有个 ...

直接升级到5.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