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改變Button的外觀

楼主(2018-12-12):
請問一下,emwin裡面預設的Button是四四方方的按鍵,如果要換成其它的圖案,要用哪一個函式呢?
看說明書裡面有好幾個,BUTTON_SetBitmap()、BUTTON_SetBMP()有什麼不同嗎? 謝謝大家。

网友A:
可以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 ...

eric2013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 ...

eric2013 您好:

請問我用第47章中的範例WM_SetHasTrans(hItem)+WM_SetCallback(hItem,_cbButton)。
在_cbButton的WM_PAINT設置畫筆大小畫直線,但怎麼設定都無法改變線的粗細,請問是哪裡弄錯了嗎。
代碼如下,感謝~

static void _cbButton(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GUI_RECT   Rect;
  GUI_PID_STATE  State;

  WM_GetClientRect(&Rect);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break;
  case WM_PAINT:
    if(BUTTON_IsPressed(hWin)){
      GUI_DrawBitmap(&BM_ARRORW_NOPRESS,0,0);
    }
    else{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Back_Color[TouchIcon_Num]);
      GUI_DrawHLine(Rect.y1/2,Rect.x0,Rect.x1);
    }
    break;

  default:
    BUTTON_Callback(pMsg);
  }
}

网友:
仅这些函数支持PenSize设置

楼主:
非常感謝,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