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使窗口透明,即可以看到下面的窗口

楼主(2018-12-13):
在实现界面的时候,因为背景图比较大,所以切换界面会比较慢,大概200ms刷新时间。因为每个界面的背景图都相同,我现在想了个办法,创建一个最底层窗口,加载背景图。

然后创建所有其他窗口都作为这个底层窗口的子窗口,子窗口每次只显示一个。
将所有子窗口的背景色设置为透明,就可以实现不刷新背景,只刷新控件。加快显示速度。

但通过函数 WINDOW_SetBkColor(hWin, GUI_TRANSPARENT); 设置透明背景后,实际上并不能显示下方的底层窗口,即子窗口并没有透明。

GUI_EnableAlpha(1);这个函数也已经调用了。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该怎样设置窗口透明?

网友A:
透明更耗性能,你现在用的那个系列芯片,如果动态内存够大,比较方便些,可以直接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

以F429为例,使用32位带宽SDRAM,加载后,可以15ms绘制一张800*480分辨率的图片。

网友:
我记得emwin有个例程,是通过切换窗口而不是重绘画面的方法做的,那个性能非常好,当然内存占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更耗性能,你现在用的那个系列芯片,如果动态内存够大,比较方便些,可以直接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

...

我用的是407,我测试了下刷图片,800x480的屏幕,FSMC配置如下: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60;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1;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上面那个读写延时不能再短了,再短就刷新不了屏幕。我算了一下,一个像素要450ns左右,整个屏幕理论上也要175ms左右。这个性能应该是被显示芯片限制了。

你的15ms刷新用的是哪款显示芯片?我用的NT35510.

emWin的机制,完全透明的窗口,是否就不会刷新透明部分?还是说也会把透明部分的背景再次刷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407,我测试了下刷图片,800x480的屏幕,FSMC配置如下: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 ...

用的F429,是自带LCD控制器和DAM2D加速的。

你用F407的话,板子上面是否有外置总线接口的SRAM或者NOR Flash,有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加速。有一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