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32如何支持RGB888

楼主(2018-12-14):
        大家好!
        我用的是STM32F2系统的CortexM3单片机,使用FSMC与SSD1963显示控制器通过8位总线进行连接,SSD1963与LCD之间的数据总线为24位。使用的版本为emwin5.32。

        我用的是GUIDRV_FLEXCOLOR驱动,其接口形式使用的是GUIDRV_FLEXCOLOR_M16C0B8,结果发现屏显示很不正常。经查,GUIDRV_FLEXCOLOR_M16C0B8的含义要求SSD1963与LCD之间为16位总线连接,所以不论我是使用GUICC_M888还是GUICC_M565,显示都不正常(使用GUICC_M888,而驱动GUIDRV_FLEXCOLOR_M16C0B8只支持16位总线,所以错误;使用GUICC_M565,而SSD1963与LCD之间的数据总线为24位,也错误)。请问我如何在emwin5.32下使用GUICC_M888?见网上有人说移植过程需要通过添加并改动GUIDRV_Template.c文件实现,不知是不是?如果是,具体怎么样操作?

       还有,网上有说emwin5.40开始支持RGB888了,具体宏为GUIDRV_FLEXCOLOR_M24C0B8,但那是STM32F4系列的,最新的STM32F2Cube中的STemWin仍然为5.32的emwin,所以这条路还是行不通!

网友A:
SSD1963应该不支持24位色吧。
关于RGB888的问题,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1963应该不支持24位色吧。
关于RGB888的问题,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 ...

谢谢回复!SSD1963支持的,我用逻辑代码(不用emwin操作)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1963应该不支持24位色吧。
关于RGB888的问题,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 ...

安富莱这个我看了!它用的是cortexM4的内核,有相应的emWin 5.40内核版本。但是CortexM3的内核现在最高支持到emwin5.32。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SSD1963支持的,我用逻辑代码(不用emwin操作)是成功的!

SSD1963支持的,我用裸机代码(不用emwin操作)是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富莱这个我看了!它用的是cortexM4的内核,有相应的emWin 5.40内核版本。但是CortexM3的内核现在最高支 ...

用keil Middleware里带的emwin试试,应该更新到5.4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eil Middleware里带的emwin试试,应该更新到5.46了

我的keil版本为5.21,自带的emwin为5.32,不知你说的是哪个Keil版本?谢谢回复!

楼主:
通过自写驱动,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