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HardFault问题求助

楼主(2018-12-14):
HardFault求助

硬件方案:LPC1788
软件平台:KEIL472 RTX
问题: 运行几个小时会莫名跳HardFault,时间不固定。

错误日志如下:
APNT209上说的参考BFAR的值,不晓得这个值意义什么,还有这精确的总线异常请问是啥意思?

2  call stack视图如下

原先设计是一个任务rt_mutex_wait ,结果进SVC_Handler后跳到rt_mutex_release里面去了。

请大佬帮忙看看,谢谢啦!

补充:
1、没有使用优先级组
2、优先级SVC 31  PENDSV SYSTICK 32
3、RTX_CONFIG里面的ISR FIFO QUeue size 16 不知道跟这个有么有关系
4、rtx支持ITM调试怎么玩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先排查,可以仅创建1个任务测试的。

调试直接上Event Recorder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先排查,可以仅创建1个任务测试的。

调试直接上Event Recorder

谢谢提醒,我试试看你说的工具

网友B:
rt_mutex_wait 不应该在任务中使用,应该用os前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_mutex_wait 不应该在任务中使用,应该用os前缀的

谢谢,我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_mutex_wait 不应该在任务中使用,应该用os前缀的

用的就是带前缀的 打印信息是通过SVC调用执行的实际函数

#define os_mut_init(mutex)         _os_mut_init((U32)rt_mut_init,mutex)
#define os_mut_release(mutex)      _os_mut_release((U32)rt_mut_release,mutex)
#define os_mut_wait(mutex,timeout) _os_mut_wait((U32)rt_mut_wait,mutex,tim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先排查,可以仅创建1个任务测试的。

调试直接上Event Recorder

请问rtx4怎么在MDK5上看任务的运行情况,你发的例子没太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rtx4怎么在MDK5上看任务的运行情况,你发的例子没太看懂。。。

不能看栈使用情况了,其它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带前缀的 打印信息是通过SVC调用执行的实际函数

#define os_mut_init(mutex)         _os_mut ...

rtx的运行时库在使用printf这个标准库是有问题的,建议不要用printf,而是自定义的打印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的运行时库在使用printf这个标准库是有问题的,建议不要用printf,而是自定义的打印函数

OK,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