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发现STM32H7的FMC接口扩展32路IO用起来是真的爽,最近各种IO翻转测试一直在用

楼主(2018-12-15):
V6板子的时候一直没怎么用,主要是AD7606等外设扩展控制的时候用用,没怎么操作。

最近在V7上,用起来的确是爽,只需初始下FMC,32路IO就可以随意使用了。

比如这个帖子的中断进出时间测量就是扩展IO搞的,输出的是0-5V。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36

IO翻转10MHz,方波频率5MHz:

楼主:
【简易教程】关于采用F429的FMC总线实现IO扩展和采用32位总线方式时译码器的地址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90&fromuid=58

网友:
V6那个方案已经用在产品上

网友A:
如果挂LCD 冲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挂LCD 冲突不。。。

没问题,我在用。FMC配置IO扩展和SDRAM是独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易教程】关于采用F429的FMC总线实现IO扩展和采用32位总线方式时译码器的地址计
http://forum.armfly.c ...

如何用32位FMC扩展64的输出IO,并且64个IO能保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32位FMC扩展64的输出IO,并且64个IO能保持住?

多少路都可以的,NE片选配合译码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少路都可以的,NE片选配合译码器即可。

可以是需oled 574等4路片选循环切换才能保持同时输出对吗。也就是说fmc要分时复用。如果扩展64个io也需要32fmc不停切换译码器才能64个io都保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需oled 574等4路片选循环切换才能保持同时输出对吗。也就是说fmc要分时复用。如果扩展64个io也需要 ...

574是D触发器,一个时钟上升沿就锁存了,不用来回切换来保持。

网友:
明白了,没仔细看,SN74HC32是关键,在片选FSMC_NEA拉低和WE上升沿才产生上升沿给574(而不是WE的上升沿)。这样就能保证切换FSMC_NEA FSMC_NEB就能实现同时驱动64个IO。互不影响

网友:
这么用太强大了。一个FSMC总线可以实现任意路IO的读写操作

网友:
核心板是否引出FSMC DB32-DB0 和FSMC A25-A0.突然发现这个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易教程】关于采用F429的FMC总线实现IO扩展和采用32位总线方式时译码器的地址计
http://forum.armfly.c ...

U21最好用74HC02或非门。在时钟上升沿574锁存。V7 用74HC32不稳定。用74HC02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1最好用74HC02或非门。在时钟上升沿574锁存。V7 用74HC32不稳定。用74HC02内问题。

支持。。。看还有啥各种细节能完善一下。。。    小地方有大学问,做到国外PLC一样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细节有讲究的。

网友D:
我记得这种并口总线扩展是当年单板机时代的基本功啊,现在都单片机了,用的人少了也不熟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种并口总线扩展是当年单板机时代的基本功啊,现在都单片机了,用的人少了也不熟悉了

关键那时候MCU贵啊,逻辑便宜。现在都快反过来了,MCU便宜了,逻辑贵啊。
要用多少锁存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那时候MCU贵啊,逻辑便宜。现在都快反过来了,MCU便宜了,逻辑贵啊。
要用多少锁存器啊

不贵,8路1块,32路4块。比其它的扩展方式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1最好用74HC02或非门。在时钟上升沿574锁存。V7 用74HC32不稳定。用74HC02没问题。

刚注意到,之前还以为是74HC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种并口总线扩展是当年单板机时代的基本功啊,现在都单片机了,用的人少了也不熟悉了

是的,微机原理实验课就倒腾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