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频繁使能禁能定时器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8-12-17):
我现在需要定时打开定时器,定时完后就关闭定时器,等待下一次开启时间到达在开启定时器。我现在的做法是使能和禁能定时器来控制定时器的,因为1s左右开启和关闭定时器,觉得这么频繁的使能和禁能定时器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请问大家有什么开启和关闭定时器的方法或者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现在的这个需要?

网友:
会把定时器累死

网友A:
很常用的办法,请放心使用。

网友:
定时器表示: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你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用的办法,请放心使用。

好的,收到

网友:
我用PWM驱动蜂鸣器,在有些条件下,100ms关开一次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