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调用翻转无效。

楼主(2018-12-17):
static void rt_emwin_demo_entry(void *parameter)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SetOrientation(GUI_MIRROR_X|GUI_MIRROR_Y);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_cbBkWindow);

        Demo_Win = WM_CreateWindow(0,0,479,271,WM_CF_SHOW,_cbDemoWindow,0);

        while(1)
        {
                //_DemoShowColorBar();
                GUI_Delay(1000);
        }
}

,_cbDemoWindow中的WM_PAINT中进行了显示_DemoShowColorBar();操作,但是并没有翻转过来,是哪里出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_DemoShowColorBar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_DemoShowColorBar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static void _DemoShowColorBar(void)
{
        GUI_RECT Rect;
        int      yStep;
        int      i;
        int      j;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NumBars;
        int      NumColors;

        xSize = LCD_GetXSize();
        ySize = LCD_GetYSize();

        NumColors = GUI_COUNTOF(_aBarData);
        for (i = NumBars = 0, NumBars = 0; i < NumColors; i++)
        {
                NumBars += _aBarData[i].NumBars;
        }
        yStep = (ySize - Y_START) / NumBars;

        Rect.x0 = 0;
        Rect.x1 = X_START - 1;
        Rect.y0 = Y_START;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for (i = 0; i < NumColors; i++)
        {
                Rect.y1 = Rect.y0 + yStep * _aBarData[i].NumBars - 1;
                GUI_DispStringInRect(_aBarData[i].s, &Rect,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Rect.y0 = Rect.y1 + 1;
        }

        Rect.x0 = X_START;
        Rect.x1 = xSize - 1;
        Rect.y0 = Y_START;
        for (i = 0; i < NumColors; i++)
        {
                for (j = 0; j < _aBarData[i].NumBars; j++)
                {
                        Rect.y1 = Rect.y0 + yStep - 1;
                        GUI_DrawGradientH(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_aColorStart[j], _aBarData[i].Color);
                        Rect.y0 = Rect.y1 + 1;
                }
        }
}

例程里的showcolorbar

网友A:
你发的这部分代码看着没问题,发送稍微完整的程序,仅emWin部分,我在模拟器上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部分代码看着没问题,发送稍微完整的程序,仅emWin部分,我在模拟器上测试下看看。

谢谢了 硬汉老师,是我粗心,把GUIConf.c中的GUI_USE_EXRAM定义为0了,导致没有使用SDRAM,使用SDRAM就好了。!! 另外我是移植到了rt_thread上了,我发现这样弄(就是GUI_Init和窗口创建函数分开写)就黑屏,不调用_cbdemowin了。这是啥问题啊,正常吗!
static void rt_emwin_demo_entry(void *parameter)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_cbBkWindow);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SetDesktopColor();
        Demo_Win = WM_CreateWindow(0,0,480,272,WM_CF_SHOW,_cbDemoWindow,0);
        DemoWin_Timer = WM_CreateTimer(Demo_Win, 0, 500, 0);

        while(1)
        {
                GUI_Exec();
                GUI_X_Delay(1000);
        }
}

int rt_emwin_demo_init(void)
{

        rt_thread_t tid;
        GUI_Init();
        GUI_SetOrientation(GUI_MIRROR_X|GUI_MIRROR_Y);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tid = rt_thread_create("mygui",
        rt_emwin_demo_entry, RT_NULL,
        2048, 25, 200);

    if (ti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id);
    return 0;
}
INIT_APP_EXPORT(rt_emwin_demo_init);

楼主:
传一个移植好的基于rt_thread3.1.1的移植好的。uart,sdram,lcd引脚和V6板子有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