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U盘读写文件都已经都做好了。 怎么增加usb在线升级程序?

楼主(2018-12-17):
请有经验的大侠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要做什么, USB DFU?  还是U盘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什么, USB DFU?  还是U盘升级

U盘里面存个hex文件,然后接上F407主板,会自动识别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里面存个hex文件,然后接上F407主板,会自动识别升级

你可以在你的bin文件前面加一段系统信息。用于版本的区分。或者bin文件的名字做区分也可以的。

升级的话,编程到APP区,跳转即可。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