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 PHY] 使用rl-tcpnet的API函数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eric大神:
   使用rl-tcpnet, init_ethernet初始化函数中的每一步都正常(PHY可以输出50m时钟,也可以读写寄存器),但在任务中使用rl-tcpnet的API函数(connect)时系统就会死机,测试发现网线插入后,网口灯不亮,可能是什么问题?
令:这是我自己做的板子 ,已成功调试过两块,即软硬件没有问题,但这次做的一块板子不行,我查网上说有可能lan8720中间的GND没有焊接上,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软件是肯定没问题的,在另一块板子可正常运行)

网友A:
这次做的板子跟你之前的板子PCB是一样的吗,还是新升级的。

另外就是先降低使用PHY芯片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到最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做的板子跟你之前的板子PCB是一样的吗,还是新升级的。

另外就是先降低使用PHY芯片所涉及到GPIO的速 ...

原理图没有改动,PCB重新布局了下,等长走线我注意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没有改动,PCB重新布局了下,等长走线我注意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先降低使用PHY芯片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到最低试试

如果降低能够使用,说明硬件有问题。

网友:
可以发个PCB截图,等长走线有时候不需要刻意注意,之前我画的一块等长处理了就不能通信,随便拉拉线的反而很正常,当时等长可能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