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EDU V10和JLINK V9区别

楼主(2018-12-18):
目前在公司一直使用ST-LINK v2开发,想买一个JLINK试试。发送某宝上面很多JLINK V9,卖的也不错,基本上100左右。也有一些D版的JLINK V10要300左右,还有就是正版的JLINK EDU V10要500左右。其他版本正版的JLINK确实不便宜,
想问下大家一般用的什么版本的JLINK。因为是自己购买,所以就考虑正版的JLINK EDU、D版的JLINK V10、D版的JLINK V9吧。大家有什么意见,我疑惑最近刚出来的D版的JLINK V10,大家用过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各种小问题,segger相应
的开发软件是否可以用。我看了官网的JLINK对比,发现JINK EDU v10除了会每次弹出提示外,好多segger对应的工具软件也是无法用的,是这样么?
segger公司的JLINK对比: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els/model-overview/

有用过JLINK EDU的麻烦说一下,谢谢啦!!

JLINK软件许可

JLINK软件许可

网友A:
jlink edu 版 比PLUS BASE版少几个软件的授权,多了SEGGER-EDU的标识。其他无差别

授权可以用exec命令添加  我在淘宝509买的一个edu版,老板还帮忙把固件读出来备份了。
V9有些芯片是不支持的,就像V8不支持M7一样。

楼主: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想问下,Jlink EDU中没有的软件授权,对应的软件可以用么?还有,授权用exec命令添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没有的软件授权可以用过这个命令添加,所以也是可以用的,对么?固件读出来备份是什么意思?

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想问下,Jlink EDU中没有的软件授权,对应的软件可以用么?还有,授权用exec命令添加 ...

是的  卖家当时就是这么给我说的  买到手就帮我搞好了  直接能用

固件据说每个仿真器都不一样,他帮我读出来了我的固件,要是掉固件之类的,就可以直接自己烧进去

楼主:
好的,真心谢谢。还有,麻烦问下你用Jilnk edu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心得,感觉JLINK edu怎么样,segger的分析软件都能用么?比着ST-link快很多么?最近,ST官方新出的ST-Link V3 set调试器,某宝正版300左右。

网友A:
Jilnk edu的配套软件不错  一系列免费软件可用
stlink软件太少,最大速度快,实际体验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ilnk edu的配套软件不错  一系列免费软件可用
stlink软件太少,最大速度快,实际体验不知道

想咨询下,正版的jlink v10 EDU支持ETB吗?
之前买了个盗版的v10,不支持ETB退了,现在想买个正版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咨询下,正版的jlink v10 EDU支持ETB吗?
之前买了个盗版的v10,不支持ETB退了,现在想买个正版的试试 ...

J-Trace才支持ETM(ETB)。

网友D:
表示没有用过 ETB  , ETB  好用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没有用过 ETB  , ETB  好用吗 ?

好用,但价格很贵,可以指令跟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Trace才支持ETM(ETB)。

官网的截图,J-Link是支持ETB的,ETM才是J-Trace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截图,J-Link是支持ETB的,ETM才是J-Trace才支持

ETB是跟踪信息捕获过程中存储一个小的,环形的片上存储器区域。它包含通常在从ETM捕获后通过跟踪引脚导出的数据。捕获完成后,可通过常规调试接口设备读取缓冲区。不需要额外的特殊跟踪端口,因此可以通过普通的J-Link读取ETB。通过J-Link的跟踪功能受到ETB大小的限制。捕获运行时,每次达到缓冲区大小时,缓冲区中的跟踪信息都将被覆盖。缓冲区大小有限的结果是跟踪的数据不能超过缓冲区可以容纳的数据。由于此限制,ETB不能完全替代通过J-Trace直接访问ETM。

网友A:
这个功能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TB是跟踪信息捕获过程中存储一个小的,环形的片上存储器区域。它包含通常在从ETM捕获后通过跟踪引脚导出 ...

这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正版的J-Link v10是否有ETB功能,因为盗版我测试过是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没试过,

能帮忙测试一下吗?就用jlink commander连上设备后,输个etb就能知道是否支持ET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正版的J-Link v10是否有ETB功能,因为盗版我测试过是没有的。

我觉得JLINK上带的ETB可以忽略吧,支持ETM(ETB)的才是正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测试一下吗?就用jlink commander连上设备后,输个etb就能知道是否支持ETB了。

EDU的不支持
base版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U的不支持
base版的可以

这么可惜啊,我看官网的图还以为EDU也支持,看来是没希望了。
谢谢帮忙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B是跟踪信息捕获过程中存储一个小的,环形的片上存储器区域。它包含通常在从ETM捕获后通过跟踪引脚导出 ...

涨知识,确实J-Trace好像除了常见的JTAG接口还有别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可惜啊,我看官网的图还以为EDU也支持,看来是没希望了。
谢谢帮忙测试。

刚又测试了一下新版本的JLINK软件  提示的是这个

之前说不支持用的是很老的版本。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正常应该是提示什么
需要的话  可以找我那个卖家的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又测试了一下新版本的JLINK软件  提示的是这个

之前说不支持用的是很老的版本。

要先接上板子,用connect连接,连上后再输入etb

网友E:
引用 网友A:
jlink edu 版 比PLUS BASE版少几个软件的授权,多了SEGGER-EDU的标识。其他无差别

授权可以用exec命令添 ...

你在哪一家淘宝店买的,求指下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一家淘宝店买的,求指下路,谢谢

已短信  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短信  自己看吧

哪家买的JLINK ed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家买的JLINK edu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3297541260

自己甄别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3297541260

自己甄别吧。。。。

可升级成pro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升级成pro版?

你指的是plus吧,这是一个硬件,少了授权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也想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卖家当时就是这么给我说的  买到手就帮我搞好了  直接能用

固件据说每个仿真器都不一样,他帮我 ...

兄台,能不能发一下固件,我想刷一下,手上拿到一个ADI公司OEM板的mDAS-Jlink,简单说就是ADI公司定制的,只能调试ADI的芯片,我想刷看看能不能刷成全功能版的,要是坏了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