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定时器的ClockDivision时钟分频应该处于系统框图中的那一部分

楼主(2018-12-18):
这个参数一直来都是取0。
今天特地研究了下,在框图里面没有找到其位置。
TimHandle.Instance = TIMx;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usPrescaler;
TimHandle.Init.Period            = usPeriod;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4;  <-----------------此参数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Handle.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手册仅寄存器部分做了介绍:

此位域指示定时器时钟 (CK_INT) 频率与死区发生器以及数字滤波器(ETR、 TIx)所使用的
死区及采样时钟 (tDTS) 之间的分频比,
00: tDTS = tCK_INT
01: tDTS = 2 * tCK_INT
10: tDTS = 4 * tCK_INT
11:保留,不要设置成此值

网友:
这个时钟 看起来貌似慢复杂裸

楼主:
输入滤波器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