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UTTON_SetBitmap函数设置图片不显示

楼主(2018-12-18):
在WM_INIT_DIALOG消息处理中,用函数BUTTON_SetBitmap为按钮设置了图片,3种模式都设置了: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ID_BTN_ICON_0);
        BUTTON_SetBitmap(hItem, BUTTON_BI_UNPRESSED, GUI_Core_GetBmp(GUI_CORE_ICON_ID_MenuPower));
        BUTTON_SetBitmap(hItem, BUTTON_BI_PRESSED, GUI_Core_GetBmp(GUI_CORE_ICON_ID_MenuPower));
        BUTTON_SetBitmap(hItem, BUTTON_BI_DISABLED, GUI_Core_GetBmp(GUI_CORE_ICON_ID_MenuPower));

但实际显示时仅显示一个黑框框,是啥情况。。。

网友A:
确定GUI_Core_GetBmp(GUI_CORE_ICON_ID_MenuPower)获取的是有效的位图格式不

参考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B0%B4%C5%A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GUI_Core_GetBmp(GUI_CORE_ICON_ID_MenuPower)获取的是有效的位图格式不

参考测试

问题解决了,我是在Dialog的回调函数里设置的位图,然后又给Button设置了回调函数。应该是新设置的回调函数重绘了。
现在没有给Button重设回调函数了,Button的消息处理直接在Dialog的WM_NOTIFY_PARENT中进行,就正常了。
具体原因我猜测是不是因为CreateIndirect时,就已经给Button设置了默认回调函数,然后设置位图就会进行重绘,然后又设置回调函数又会进行一次重绘?emWin内部流程还有点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