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ispStringAt()函数是线程不安全的吗?在不同任务里调用造成死机

楼主(2018-12-18):
任务1:在TFT上实时更新PCF8563时钟芯片读出的当前时间
任务2:与计算机进行485通信
任务1里调用GUI_DispStringAt()实时更新液晶屏上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上位机软件通过485接口对PCF8563进行校时,然后在任务2里实时刷新TFT上的时间显示,结果在任务2里调用GUI_DispStringAt()函数的时候直接造成了程序死在GUI_DispStringAt()函数里,难道emWin里的函数都是线程不安全的吗?不太可能让emWin的所有函数都运行在一个任务里吧?

网友:
有个emWin支持多任务的底层接口函文件。你要加上。

楼主:
能不能提示下是哪过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示下是哪过文件?

GUI_X_Ex,GUI_X_FreeRTOS,GUI_X_UCOS之类的文件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我还是老老实实在一个任务里管理GUI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我还是老老实实在一个任务里管理GUI吧

其实emwin的多任务支持好像还不太完善

楼主:
这是emWin最大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