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SDRAM读写操作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8-12-19):
原本想着SDRAM初始化完成后,就可以像操作内存那样操作SDRAM,但实际发现以下几点疑问:
1、HAL库每次操作SDRAM前后都有一次上锁和解锁操作,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访问内存时可没见过这个操作啊;2、上锁之后,紧接着又判断SDRAM句柄的状态,状态异常直接返回错误,合着每次读写SDRAM后我还得再判断一次是否读写成功了?
3、SDRAM需要STM32的控制器不断的发送刷新指令去自我刷新,仿真时打了断点似乎SDRAM中的数据并没有丢失,难道停在断点的时候STM32还在给SDRAM发生刷新命令?
HAL_StatusTypeDef HAL_SDRAM_Write_8b(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uint32_t *pAddress, uint8_t *pSrcBuffer, uint32_t BufferSize)
{
  __IO uint8_t *pSdramAddress = (uint8_t *)pAddress;
  uint32_t tmp = 0U;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sdram);

  /* Check the SDRAM controller state */
  tmp = hsdram->State;

  if(tmp == HAL_SDRAM_STATE_BUSY)
  {
    return HAL_BUSY;
  }
  else if((tmp == HAL_SDRAM_STATE_PRECHARGED) || (tmp == HAL_SDRAM_STATE_WRITE_PROTECTED))
  {
    return  HAL_ERROR;
  }

  /* Write data to memory */
  for(; BufferSize != 0U; BufferSize--)
  {
    *(__IO uint8_t *)pSdramAddress = *pSrcBuffer;
    pSrcBuffer++;
    pSdramAddress++;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sdram);

  return HAL_OK;
}

网友A:
HAL库的这个函数可以忽略,没有使用价值。
1、HAL这种锁是保证中断内和中断外操作只有1个。
2、是的。
3、断点只CPU停了,外设可以自动执行的并没有停

网友B:
sdram 用hal库初始化就行了,不需要用他提供的读写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的这个函数可以忽略,没有使用价值。
1、HAL这种锁是保证中断内和中断外操作只有1个。
2、是的。

关键是第二条,关键读出来的数不知道是读错了还是没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 用hal库初始化就行了,不需要用他提供的读写函数

那怎么保证读写正确?默认每次读操作正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第二条,关键读出来的数不知道是读错了还是没读错,

这就想多了,这就好比你操作内部SRAM,还真有出错的可能,因为很多STM32系列的FLASH和SRAM都不带E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想多了,这就好比你操作内部SRAM,还真有出错的可能,因为很多STM32系列的FLASH和SRAM都不带ECC

只是不知道正常情况下SDRAM出错的几率是多少,若跟内部基本无差别倒也可以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不知道正常情况下SDRAM出错的几率是多少,若跟内部基本无差别倒也可以忽略了。

一般只有超高等级的安全认证项目才需要考虑这个。航空航天,宇宙飞船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有超高等级的安全认证项目才需要考虑这个。航空航天,宇宙飞船这些。

OK,懂了,以后直接操作SDRAM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第二条,关键读出来的数不知道是读错了还是没读错,

你用hal库的api也是不知道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他只是加了个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