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触摸功能无效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12-19):
用v6开发板开发了一个串口通信程序。成功后自己设计PCB板,但调试发现显示正常,上位机通过串口发来的数据也能接收显示,但就是显示屏触摸功能无效。关于触摸的四根线SCL、SDA、RESET、INT连接都无误,前两线也分别通过1k电阻接了3·3v电进行上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求赐教!

网友A:
猜测上拉电阻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上拉电阻没接。

SCL、SDA两根线都接了1k的上拉电阻(接3·3v)啊?

网友B:
没太懂楼主表达的什么,是指的V6做了一个串口程序,给你自己做的板子发数据,接收到的数据能显示,但不能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懂楼主表达的什么,是指的V6做了一个串口程序,给你自己做的板子发数据,接收到的数据能显示,但不能触 ...

是这样,根据v6板的原理图我们自己做了一块仅用于串口通信的电路板,程序是在V6上调试好的。当用这块电路板和电脑进行串口通信时,电脑发过来时数据电路板都能接收显示,但电路板上显示屏的触摸功能却实现不了,程序和显示屏都没问题,因为把它们放在V6上都运行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根据v6板的原理图我们自己做了一块仅用于串口通信的电路板,程序是在V6上调试好的。当用这块电路 ...

可以使用我们V6的显示屏在你的自己做的板子上面测试下看看,当前是这样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我们V6的显示屏在你的自己做的板子上面测试下看看,当前是这样测试的吗

用的是同一块显示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同一块显示屏

得上示波器了,优先读取触摸芯片的ID,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上示波器了,优先读取触摸芯片的ID,看看是否正确。

触摸有单独芯片吗?不是显示屏40P排针接口上的SCL、SDA、INT、NC四根线连到429芯片上相应管脚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有单独芯片吗?不是显示屏40P排针接口上的SCL、SDA、INT、NC四根线连到429芯片上相应管脚就可以了吗?

把你的显示屏背面拍个照片,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显示屏背面拍个照片,我看下。

我用的手机不知道怎么发图片。这个显示屏是和V6一起买的,型号是7·0”TFT  LCD(800x480RG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手机不知道怎么发图片。这个显示屏是和V6一起买的,型号是7·0”TFT  LCD(800x480RGB)

图片发我邮箱512464265@qq.com

楼主:
图片已发送到你的邮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已发送到你的邮箱了

看了,你的显示屏是GT811,优先测试是否可以正确读取ID。如果无法正确读取,看看你是否外接的延长线,可以缩短看看,并且务必示波器看下波形效果。

基本就可以锁定是哪方面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显示屏是GT811,优先测试是否可以正确读取ID。如果无法正确读取,看看你是否外接的延长线,可 ...

有相关资料吗?怎么测感觉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相关资料吗?怎么测感觉一头雾水

不需要资料,比较简单的东西,先读取ID。看bsp_touch.C文件即可

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剩下你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资料,比较简单的东西,先读取ID。看bsp_touch.C文件即可

但程序和触摸屏都在v6上验证过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程序和触摸屏都在v6上验证过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程序没问题,显示屏也是没问题的,基本可以确定是你做的板子有问题了。

剩下就是我前面一直强调的,优先测试是否可以正确读取ID。如果无法正确读取,看看你是否外接的延长线,可以缩短看看,并且务必示波器看下波形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上示波器了,优先读取触摸芯片的ID,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能读到ID值,并且配置参数写进去读出来,核对无误,却读不出TP值,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读到ID值,并且配置参数写进去读出来,核对无误,却读不出TP值,怎么办?

这种的概率比较小,除非硬件有问题。
可以考虑换个屏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概率比较小,除非硬件有问题。
可以考虑换个屏试试。

对了,还有1个问题想咨询硬汉,RTX里面那个RTX_lib.c  这个文件我看你放在文件夹内,但并没有加到工程里去,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吗? 能否删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1个问题想咨询硬汉,RTX里面那个RTX_lib.c  这个文件我看你放在文件夹内,但并没有加到工程里 ...

不好意思啊,没有及时回复。

这个文件不能删除,算是C文件格式的头文件。

网友(2019-03-27):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没有及时回复。

这个文件不能删除,算是C文件格式的头文件。

感谢硬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