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驱动导致的刷屏速度慢问题

楼主(2018-12-19):
        大家好。
        我的emwin版本为5.32,使用的CPU是STM32F2系列的,通过FSMC接口连接SSD1963来控制4.3寸的屏,没有使用OS。
        现在移植已经接近尾声,颜色条测试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发现刷屏速度太慢。如果使用SSD1963的底层驱动刷屏,速度会非常快。这说明刷屏速度慢是因emwin驱动所致。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刷屏速度吗?谢谢了!

网友A:
采用通用移植方法,具体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看看我的底层做法,充分利用RA8875的2D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通用移植方法,具体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看看我的底层做法,充分利用RA8 ...

谢谢回复!由于CM3内核上ST现在只支持到emwin5.32,而5.32版本的GUIDRV_FLEXCOLOR驱动只支持SSD1963与screen之间的RGB666和RGB565总线连接,所以我没使用这个驱动。我是在GUIDRV_Template.c中重写了_SetPixelIndex()和_GetPixelIndex()来支持的RGB888总线。不知你说的“采用通用移植方法”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通用移植方法,具体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看看我的底层做法,充分利用RA8 ...

谢谢,我先看下你说的“具体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中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通用移植方法,具体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5网盘,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看看我的底层做法,充分利用RA8 ...

谢谢指点,经过优化后刷新效率提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