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引脚复用列表定义,注意同一个外设可以出现在多个AFx的位置,配置GPIO复用要注意

楼主(2018-12-20):
比如LTDC,可以在AF12,AF13和AF14中。
配置GPIO复用要特别注意。
/**
  * @brief   AF 0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0_RTC_50Hz      ((uint8_t)0x00)  /* RTC_50Hz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0_MCO           ((uint8_t)0x00)  /* MCO (MCO1 and MCO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0_SWJ           ((uint8_t)0x00)  /* SWJ (SWD and JTAG)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0_LCDBIAS       ((uint8_t)0x00)  /* LCDBIA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0_TRACE         ((uint8_t)0x00)  /* TRACE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_TIM1          ((uint8_t)0x01)  /* TIM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_TIM2          ((uint8_t)0x01)  /* TIM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_TIM16         ((uint8_t)0x01)  /* TIM16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_TIM17         ((uint8_t)0x01)  /* TIM17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_LPTIM1        ((uint8_t)0x01)  /* LPTIM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_HRTIM1        ((uint8_t)0x01)  /* HRTIM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2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2_TIM3          ((uint8_t)0x02)  /* TIM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2_TIM4          ((uint8_t)0x02)  /* TIM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2_TIM5          ((uint8_t)0x02)  /* TIM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2_TIM12         ((uint8_t)0x02)  /* TIM1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2_HRTIM1        ((uint8_t)0x02)  /* HRTIM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2_SAI1          ((uint8_t)0x02)  /* SAI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3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3_TIM8          ((uint8_t)0x03)  /* TIM8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LPTIM2        ((uint8_t)0x03)  /* LPTIM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DFSDM1        ((uint8_t)0x03)  /* DFSDM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HRTIM1        ((uint8_t)0x03)  /* HRTIM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LPTIM3        ((uint8_t)0x03)  /* LPTIM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LPTIM4        ((uint8_t)0x03)  /* LPTIM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LPTIM5        ((uint8_t)0x03)  /* LPTIM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3_LPUART        ((uint8_t)0x03)  /* LPUART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4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4_I2C1          ((uint8_t)0x04)  /* I2C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I2C2          ((uint8_t)0x04)  /* I2C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I2C3          ((uint8_t)0x04)  /* I2C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I2C4          ((uint8_t)0x04)  /* I2C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TIM15         ((uint8_t)0x04)  /* TIM1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CEC           ((uint8_t)0x04)  /* CE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LPTIM2        ((uint8_t)0x04)  /* LPTIM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USART1        ((uint8_t)0x04)  /* USART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4_DFSDM1        ((uint8_t)0x04)  /* DFSDM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5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5_SPI1          ((uint8_t)0x05)  /* SPI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5_SPI2          ((uint8_t)0x05)  /* SPI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5_SPI3          ((uint8_t)0x05)  /* SPI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5_SPI4          ((uint8_t)0x05)  /* SPI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5_SPI5          ((uint8_t)0x05)  /* SPI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5_SPI6          ((uint8_t)0x05)  /* SPI6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5_CEC           ((uint8_t)0x05)  /* CE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6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6_SPI2          ((uint8_t)0x06)  /* SPI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6_SPI3          ((uint8_t)0x06)  /* SPI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6_SAI1          ((uint8_t)0x06)  /* SAI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6_SAI3          ((uint8_t)0x06)  /* SAI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6_I2C4          ((uint8_t)0x06)  /* I2C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6_DFSDM1        ((uint8_t)0x06)  /* DFSDM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6_UART4         ((uint8_t)0x06)  /* UART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7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7_SPI2          ((uint8_t)0x07)  /* SPI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SPI3          ((uint8_t)0x07)  /* SPI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SPI6          ((uint8_t)0x07)  /* SPI6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USART1        ((uint8_t)0x07)  /* USART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USART2        ((uint8_t)0x07)  /* USART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USART3        ((uint8_t)0x07)  /* USART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USART6        ((uint8_t)0x07)  /* USART6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UART7         ((uint8_t)0x07)  /* UART7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DFSDM1        ((uint8_t)0x07)  /* DFSDM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7_SDMMC1        ((uint8_t)0x07)  /* SDMMC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8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8_SPI6         ((uint8_t)0x08)  /* SPI6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SAI2         ((uint8_t)0x08)  /* SAI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SAI4         ((uint8_t)0x08)  /* SAI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UART4        ((uint8_t)0x08)  /* UART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UART5        ((uint8_t)0x08)  /* UART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UART8        ((uint8_t)0x08)  /* UART8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SPDIF        ((uint8_t)0x08)  /* SPDIF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LPUART       ((uint8_t)0x08)  /* LPUART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8_SDMMC1       ((uint8_t)0x08)  /* SDMMC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9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9_FDCAN1        ((uint8_t)0x09)  /* FDCAN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FDCAN2        ((uint8_t)0x09)  /* FDCAN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TIM13         ((uint8_t)0x09)  /* TIM13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TIM14         ((uint8_t)0x09)  /* TIM1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QUADSPI       ((uint8_t)0x09)  /* QUADSPI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SDMMC2        ((uint8_t)0x09)  /* SDMMC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LTDC           ((uint8_t)0x09)  /* LTD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SPDIF         ((uint8_t)0x09)  /* SPDIF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FMC           ((uint8_t)0x09)  /* FM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9_SAI4          ((uint8_t)0x09)  /* SAI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0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0_QUADSPI       ((uint8_t)0xA)  /* QUADSPI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SAI2          ((uint8_t)0xA)  /* SAI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SAI4          ((uint8_t)0xA)  /* SAI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SDMMC2        ((uint8_t)0xA)  /* SDMMC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OTG2_HS       ((uint8_t)0xA)  /* OTG2_H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OTG1_FS       ((uint8_t)0xA)  /* OTG1_F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COMP1         ((uint8_t)0xA)  /* COMP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COMP2         ((uint8_t)0xA)  /* COMP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0_LTDC          ((uint8_t)0xA)  /* LTD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1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1_SWP           ((uint8_t)0x0B)  /* SWP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ETH           ((uint8_t)0x0B)  /* ETH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MDIOS         ((uint8_t)0x0B)   /* MDIO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OTG1_HS       ((uint8_t)0x0B)  /* OTG1_H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UART7         ((uint8_t)0x0B)  /* UART7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SDMMC2        ((uint8_t)0x0B)  /* SDMMC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DFSDM1        ((uint8_t)0x0B)  /* DFSDM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COMP1         ((uint8_t)0x0B)  /* COMP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COMP2         ((uint8_t)0x0B)  /* COMP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1_I2C4          ((uint8_t)0x0B)  /* I2C4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2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2_FMC           ((uint8_t)0xC)  /* FM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2_SDMMC1        ((uint8_t)0xC)  /* SDMMC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2_MDIOS         ((uint8_t)0xC)  /* MDIO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2_OTG2_FS       ((uint8_t)0xC)  /* OTG2_FS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2_COMP1         ((uint8_t)0xC)  /* COMP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2_COMP2         ((uint8_t)0xC)  /* COMP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2_LTDC          ((uint8_t)0xC)  /* LTD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3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3_DCMI          ((uint8_t)0x0D)   /* DCMI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3_DSI           ((uint8_t)0x0D)   /* DSI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3_COMP1         ((uint8_t)0x0D)   /* COMP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3_COMP2         ((uint8_t)0x0D)   /* COMP2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3_LTDC          ((uint8_t)0x0D)   /* LTD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4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4_LTDC         ((uint8_t)0x0E)   /* LTDC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define GPIO_AF14_UART5        ((uint8_t)0x0E)   /* UART5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
  * @brief   AF 15 selection
  */
#define GPIO_AF15_EVENTOUT      ((uint8_t)0x0F)  /* EVENTOUT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

网友A:
知道在哪里查哪个引脚应该配置为哪个AF吗,我都是实验选的,不行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在哪里查哪个引脚应该配置为哪个AF吗,我都是实验选的,不行就换

在数据手册里面,AF配置要和引脚配套,有时候不注意,容易搞错,配置的时候都填成了同1个AF

网友B:
已经习惯cubemx配置引脚了,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习惯cubemx配置引脚了,很方便

这点确实是,不用自己去一个一个慢慢的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确实是,不用自己去一个一个慢慢的对了

不对引脚的后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34

网友:
cubemx出bug确实比较坑爹

网友:
bug改好了就好了。。。      cubemx应该是个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网友D(2022-08-18):
引用 楼主:
在数据手册里面,AF配置要和引脚配套,有时候不注意,容易搞错,配置的时候都填成了同1个AF

非常想知道这个表出自什么手册,如果能附上pdf文件的话更佳,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想知道这个表出自什么手册,如果能附上pdf文件的话更佳,万分感谢

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