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发个圆角矩形的日历代码

楼主(2018-12-20):
#include "GUI_MAIN.h"  //这个地方替换成emwin那几个头文件
#include "time_count.h"//这个头文件是计算日历的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WINDOW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TEXT_1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7)

/************头文件内容************/

typedef struct
{
        int         Radius;                // 圆角半径
        GUI_COLOR        Pressed;                // 按下状态的颜色
        GUI_COLOR        UnPressed;        // 未按下状态的颜色
        GUI_COLOR Outline;    // 外部轮廓颜色

}_ButtonRedrawColor;

typedef struct
{
    u16  year;                                                                ///<年 year  是unsigned short int 型
    u8   month;                                                               ///<月 month 是unsigned char      型
    u8   date;                                                                ///<日 date  是unsigned char      型
    u8   hours;                                                               ///<日 hours 是unsigned char      型
    u8   min;                                                                 ///<日 min   是unsigned char      型
    u8   sec;                                                                 ///<日 sec   是unsigned char      型
}date_time_t;

typedef struct
{
u8 flag;
date_time_t disp_time;
date_time_t set_time;
}calender_t;

extern void CreateDateWin(int x0,int y0,WM_HWIN hParent,U16 year,U8 month,U8 day);

/**********C文件*********/
static calender_t  calender;

  int  _ButtonCircleSki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int xSize     = WM_GetWindowSizeX(pDrawItemInfo->hWin);        //获取按钮小工具的X大小
        int ySize     = WM_GetWindowSizeY(pDrawItemInfo->hWin);        //获取按钮小工具的Y大小
        _ButtonRedrawColor bColor={0};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绘制按钮的背景
                  BUTTON_GetUserData(pDrawItemInfo->hWin,&bColor,sizeof(bColor));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如果按钮被按下
                        {

                                        GUI_SetColor(bColor.Pressed);
                                  GUI_AA_FillCircle(xSize/2,ySize/2,(ySize-1)/2);
                        }
                        else
                        {
                                  GUI_SetColor(bColor.Outline);
                                  GUI_AA_DrawCircle(xSize/2,ySize/2,(ySize-1)/2);
                                        GUI_SetColor(bColor.UnPressed);
                                        GUI_AA_FillCircle(xSize/2,ySize/2,(ySize-3)/2);
                        }
                        break;
                        default: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其他命令就使用默认的皮肤
        }
        return 0;
}

static void cb_DateDl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char buf[20];
        WM_HWIN hItem,hEdit = 0;
        u8 Date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DELETE: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Font(&GUI_FontHZ16B);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ispStringAt("一",25,0);
                        GUI_DispStringAt("二",65,0);
                        GUI_DispStringAt("三",105,0);
                        GUI_DispStringAt("四",145,0);
                        GUI_DispStringAt("五",185,0);
                        GUI_DispStringAt("六",225,0);
                        GUI_DispStringAt("日",265,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_2+calender.set_time.date);
                                                         BUTTON_SetPressed(hItem,0);
                                                         BUTTON_GetText(pMsg->hWinSrc,buf,sizeof(buf));
                                                         calender.set_time.date = atoi((char*)buf);
                                                         BUTTON_SetPressed(pMsg->hWinSrc,1);
                                       calender.disp_time = calender.set_time;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GetUserData(WM_GetParent(pMsg->hWin),&hEdit,sizeof(hEdit));
                                       sprintf(buf,"%d-%d-%d",calender.disp_time.year,calender.disp_time.month,calender.disp_time.date);
                                       EDIT_SetText(hEdit,buf);
                                       if(WM_GetWindowSizeX(WM_GetParent(hEdit))!=110)
                                                         WM_MoveWindow(WM_GetParent(hEdit),200,0);
                                       GUI_EndDialog(WM_GetParent(pMsg->hWin),0);
                                        break;
                        }
                        break;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void CreateDateWin(int x0,int y0,WM_HWIN hParent,U16 year,U8 month,U8 day)
{
         WM_HWIN hWin,hItem;
         U8 Sumday;
         U8 i,j=0,k=0;
         char buf[10];
         _ButtonRedrawColor bColor={0,0xDDDDDD,0,0xDDDDDD};
         hWin = WINDOW_CreateEx(x0,y0,320, 240,hParent,WM_CF_SHOW,0,ID_WINDOW_1,cb_DateDlg);

         Sumday = CountDaysOfMonth(year,month);
   i = Count_CalcWeek(year,month,1)-1;//每月一号
         calender.flag = 1;
         while(1)
         {
           for(;i<7;i++)
                {
                        k++;
                        sprintf((char*)buf,"%d",k);
                        hItem = BUTTON_CreateUser(10+40*i,20+35*j, 50, 35, hWin,WM_CF_SHOW,0,ID_BUTTON_2+k,sizeof(bColor));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PRESSED,GUI_WHITE);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16B_1);//设置列表字体
                        BUTTON_SetText(hItem,buf);
                        bColor.UnPressed = GUI_WHITE;
                        bColor.Outline = GUI_WHITE;
                        bColor.Pressed = 0XC8A05E;
                        BUTTON_SetUserData(hItem,&bColor,sizeof(bColor));
                        BUTTON_SetSkin(hItem,_ButtonCircleSkin);
                        if(k == day) BUTTON_SetPressed(hItem,1);
                        if(k == Sumday)
                          return;
                }
                j++;
                i = 0;
        }
}
static void cb_MonthDl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char buf[10];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DELETE:

                break;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UTTON_GetText(pMsg->hWinSrc,buf,sizeof(buf));
                                        calender.set_time.month = atoi((char*)buf);
                                                                hItem = WM_GetDialogItem(WM_GetParent(pMsg->hWin), ID_TEXT_0);
                                                                sprintf((char*)buf,"%d %d ",calender.set_time.year,calender.set_time.month);
                                                                TEXT_SetText(hItem,(char*)buf);
                                                                GUI_EndDialog(pMsg->hWin,0);
                                        if(calender.disp_time.year == calender.set_time.year && calender.disp_time.month == calender.set_time.month &&calender.disp_time.date == calender.set_time.date )
                                                                        CreateDateWin(15,68,WM_GetParent(pMsg->hWin),calender.disp_time.year,calender.disp_time.month,calender.disp_time.date);
                                                                else
                                                                        CreateDateWin(15,68,WM_GetParent(pMsg->hWin),calender.set_time.year,calender.set_time.month,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MonthWin(int x0,int y0,WM_HWIN hParent)
{
         WM_HWIN hWin,hItem;
         U8 i=0,j=0;
         char buf[10];
         _ButtonRedrawColor bColor={0,0xDDDDDD,0,0xDDDDDD};
         hWin = WINDOW_CreateEx(x0,y0,320, 240,hParent,WM_CF_SHOW,0,ID_WINDOW_0,cb_MonthDlg);
         for(j=0;j<3;j++)
                for( i=0;i<4;i++)
                {
                        hItem = BUTTON_CreateUser(80*i,80*j, 80, 80, hWin,WM_CF_SHOW,0,ID_BUTTON_2+i,sizeof(bColor));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PRESSED,GUI_WHITE);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B);//设置列表字体
                        sprintf(buf,"%d月",4*j+i+1);
                        BUTTON_SetText(hItem,buf);
                        bColor.UnPressed = GUI_WHITE;
                        bColor.Outline = GUI_WHITE;
                        bColor.Pressed = 0XC8A05E;
                        BUTTON_SetUserData(hItem,&bColor,sizeof(bColor));
                        BUTTON_SetSkin(hItem,_ButtonCircleSkin);
                }
                return hWin;
}

static void cb_calender(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GUI_RECT r={0};
        WM_HWIN hItem,hWin;
        char buf[1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DELETE:

                break;
    case WM_PAINT:
                        WM_GetClientRect(&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AA_FillRoundedRect(r.x0,r.y0,r.x1-1,r.y1-1,15);
                        GUI_SetPenSize(2);
                        GUI_SetColor(0xCCCCCC);
                        GUI_AA_DrawRoundedRect(r.x0,r.y0,r.x1-1,r.y1-1,1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TEXT_1: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GetUserData(pMsg->hWin,&hWin,sizeof(hWin));
                                                if(WM_GetWindowSizeX(WM_GetParent(hWin))!=110)
                                                         WM_MoveWindow(WM_GetParent(hWin),200,0);
                                                GUI_EndDialog(pMsg->hWin,0);
                                        break;
                        }
                                break;
                        case ID_TEXT_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hItem = WM_GetNextSibling(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if(WM_IsWindow(hItem)&&calender.flag)
                                                        {
                                                          GUI_EndDialog(hItem,0);
                                                                hWin = CreateMonthWin(15,68,pMsg->hWin);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sprintf((char*)buf,"%d",calender.set_time.year);
                                                                TEXT_SetText(hItem,buf);
                                                                calender.flag = 0;
                                                        }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hItem = WM_GetNextSibling(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WM_GetUserData(pMsg->hWin,&hWin,sizeof(hWin));
                                                        if(WM_IsWindow(hItem))
                                                        {
                                                                        if(calender.flag)
                                                                        {
                                                                                 calender.set_time.month--;
                                                                                 if(calender.set_time.month == 0)
                                                                                        {
                                                                                                calender.set_time.year--;
                                                                                                calender.set_time.month = 12;
                                                                                        }
                                                                                        GUI_EndDialog(hItem,0);//关闭日列表框
                                                                                        if(calender.disp_time.year == calender.set_time.year && calender.disp_time.month == calender.set_time.month &&calender.disp_time.date == calender.set_time.date )
                                                                                                CreateDateWin(15,68,pMsg->hWin,calender.disp_time.year,calender.disp_time.month,calender.disp_time.date);
                                                                                        else
                                                                                                CreateDateWin(15,68,pMsg->hWin,calender.set_time.year,calender.set_time.month,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sprintf((char*)buf,"%d %d",calender.set_time.year,calender.set_time.month);
                                                                                        TEXT_SetText(hItem,(char*)buf);
                                                                        }
                                                                        else
                                                                        {
                                                                    calender.set_time.yea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sprintf((char*)buf,"%d",calender.set_time.year);
                                                                                TEXT_SetText(hItem,(char*)buf);
                                                                        }
                                                        }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hItem = WM_GetNextSibling(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WM_GetUserData(pMsg->hWin,&hWin,sizeof(hWin));
                                      if(WM_IsWindow(hItem))
                                                        {
                                                                if(calender.flag)
                                                                {
                                                                                calender.set_time.month++;
                                                                                        if(calender.set_time.month == 13)
                                                                                        {
                                                                                                calender.set_time.year++;
                                                                                                calender.set_time.month = 1;
                                                                                        }

                                                                                        GUI_EndDialog(hItem,0);//关闭日列表框
                                                                                        if(calender.disp_time.year == calender.set_time.year && calender.disp_time.month == calender.set_time.month &&calender.disp_time.date == calender.set_time.date )
                                                                                                CreateDateWin(15,68,pMsg->hWin,calender.disp_time.year,calender.disp_time.month,calender.disp_time.date);
                                                                                        else
                                                                                                CreateDateWin(15,68,pMsg->hWin,calender.set_time.year,calender.set_time.month,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sprintf((char*)buf,"%d %d",calender.set_time.year,calender.set_time.month);
                                                                                        TEXT_SetText(hItem,(char*)buf);
                                                                        }
                                                                        else
                                                                        {
                                                                    calender.set_time.yea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sprintf((char*)buf,"%d",calender.set_time.year);
                                                                                TEXT_SetText(hItem,(char*)buf);
                                                                        }
                                                        }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void Create_Calender(int x0,int y0,WM_HWIN hParent,U16 year,U8 month,U8 day,WM_HWIN hEdit)
{
        WM_HWIN hCalendarDlg,hItem;
        _ButtonRedrawColor bColor={0,0xDDDDDD,0,0xDDDDDD};
        char buf[10];
        struct tm         rtc_time;
//        calender_t  calender;

        hCalendarDlg=WM_CreateWindowAsChild(x0,y0,350, 320,hParent,WM_CF_SHOW|WM_CF_HASTRANS,cb_calender,sizeof(hEdit));
  WM_MakeModal(hCalendarDlg);
        WM_SetUserData(hCalendarDlg,&hEdit,sizeof(hEdit));
        //初始化BUTTON0
        hItem = BUTTON_CreateUser(30, 25, 50, 35,hCalendarDlg,WM_CF_SHOW,0,ID_BUTTON_0,sizeof(bColor));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B);//设置列表字体
        BUTTON_SetText(hItem,"<");
        bColor.UnPressed = GUI_WHITE;
        BUTTON_SetUserData(hItem,&bColor,sizeof(bColor));
        BUTTON_SetSkin(hItem,_ButtonCircleSkin);
        //初始化BUTTON1
        hItem = BUTTON_CreateUser(270, 25, 50, 35,hCalendarDlg,WM_CF_SHOW,0,ID_BUTTON_1,sizeof(bColor));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B);//设置列表字体
        BUTTON_SetText(hItem,">");
        bColor.UnPressed = GUI_WHITE;
        BUTTON_SetUserData(hItem,&bColor,sizeof(bColor));
        BUTTON_SetSkin(hItem,_ButtonCircleSkin);
  if(!calender.disp_time.year ||!calender.disp_time.month
           ||!calender.disp_time.date )
         {
                if(year == 0 && month == 0 &&        day == 0 )
                {
                        app_clock_get_datetime_tm(&rtc_time);//获取时间
                        calender.disp_time.year  = rtc_time.tm_year +1900 ;
                        calender.disp_time.month = rtc_time.tm_mon +1 ;
                        calender.disp_time.date  = rtc_time.tm_mday ;
                }
                else
                {
                        calender.disp_time.year  =  year ;
                        calender.disp_time.month =  month;
                        calender.disp_time.date  =  day ;
                }
        }
        calender.set_time =  calender.disp_time;
        sprintf(buf,"%d %d",calender.disp_time.year,calender.disp_time.month);

        hItem = TEXT_CreateEx(300,5, 50,50,hCalendarDlg,WM_CF_SHOW,0,ID_TEXT_1,"x");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24B_ASCII);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GRAY);
        TEXT_SetTextAlign(hItem,TEXT_CF_HCENTER);

        hItem = TEXT_CreateEx(95, 28, 160, 30,hCalendarDlg,WM_CF_SHOW,0,ID_TEXT_0,buf);
        TEXT_SetTextAlign(hItem,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32B_1);          //设置列表字体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BLACK);
        CreateDateWin(15,68,hCalendarDlg,calender.disp_time.year,calender.disp_time.month,calender.disp_time.date);
}

效果图 实际看代码效果

效果图  实际看代码效果
效果图  实际看代码效果

楼主:
多谢大佬支持才对

网友A:
楼主,可以发个gif操作动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发个gif操作动画吗?

好像不太好弄。。

网友B:
看代码,楼主这个是自己重新实现的。这样的话,用户还得需要自己处理下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代码,楼主这个是自己重新实现的。这样的话,用户还得需要自己处理下日期。

是啊。官方那个太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官方那个太丑了。。

官方那个的确丑,不够炫酷,应该搞个炫酷的皮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