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窗口焦点问题

楼主(2018-12-20):
在WINDOW窗口或FRAMEWIN窗口中只有一个按钮控件,如果在WM_INIT_DIALOG消息处理中使用WM_HideWindow函数把按钮控件隐藏,那么焦点还会在窗口上吗?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创建两个按钮,隐藏聚焦的那个,看看会自动切换不,测试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创建两个按钮,隐藏聚焦的那个,看看会自动切换不,测试一下便知。

会切换到另一个按钮控件,但是如果中有一个按钮焦点也在该窗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切换到另一个按钮控件,但是如果中有一个按钮焦点也在该窗口吗?

这就说不好了,没研究过。只有1个的时候,最好手动设置聚焦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说不好了,没研究过。只有1个的时候,最好手动设置聚焦到哪里。

如果一个窗口没有可以接受焦点的控件,那么这个窗口就无法获得焦点。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窗口没有可以接受焦点的控件,那么这个窗口就无法获得焦点。这样理解对吗?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