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下,lwip使用rmii模式,走线是否需要等长啊 ?

楼主(2018-12-20):
请教下,lwip使用rmii模式,走线是否需要等长啊 ?

具体信号如下:

目前的走线长度,最长的为 65mm, 最短的为 31mm,他们是否需要等长处理啊  ???

网友A:
距离近,可以不用等长,能够等长是最好的,像这种需要时钟同步来通信的,能等长是最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可以不用等长,能够等长是最好的,像这种需要时钟同步来通信的,能等长是最靠谱的。

明白了,多谢多谢啊

网友B(2019-07-23):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可以不用等长,能够等长是最好的,像这种需要时钟同步来通信的,能等长是最靠谱的。

RMII的Clk是外部的晶振,那么是不是晶振到MCU和晶振到PHY要等长,Tx和Rx再和它们等长?
即晶振到MCU=晶振到PHY=MCU到PHY的Tx和Rx?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II的Clk是外部的晶振,那么是不是晶振到MCU和晶振到PHY要等长,Tx和Rx再和它们等长?
即晶振到MCU=晶 ...

随意,都没有要求,只要布线不是太low,都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可最高性能,因为100Mbps还是速度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