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BSD Socket服务器 疑問

楼主(2018-12-20):
各位好:

目前測試 V6-1024_RL-TCPnet实验_BSD Socket服务器之TCP(RTX)

發現將

listen (sock, 4);//1改4

Net_Config.c 內 改成

#define BSD_NUMSOCKS   5
#define BSD_SRVSOCKS   4

-----------------------------------------------------------------------------------------------------

使用第二台Client 無法連接至V6版,只有第一台Client可以連線

請問還有什麼地方沒改到嗎?
另外當V6服務器收到的資料,該如何知道是從Client1  還是 Client2的?

謝謝

网友:
例子里面没有做应用支持,所以没效果。

最近忙于H7,暂时没精力升级新例子了,你可以使用原始socket即可,那个比较简单。

楼主:
Hi 版主:

請問 V6-1009_RL-TCPnet实验_TCP服务器(RTX)該如何改成 可以同時有2個Client 連接?

是參考 V6-1017_RL-TCPnet实验_多个TCP客户端连接(RTX) 嗎?

手冊說明:
创建的一个socket只能创建一个监听。
创建的一个socket不能够监听多个 。
创建多个socket可以创建多个监听。
创建多个socket可以仅创建一个监听。

是不是代表有2個Client 就必須創2個Server來監聽,只是不同prot?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版主:

請問 V6-1009_RL-TCPnet实验_TCP服务器(RTX)該如何改成 可以同時有2個Client 連接?

TCP连接是面向对象的,1对1。多少个客户端就需要多少个服务器。

楼主:
謝謝 byccc 的回應

另外想問,如果要知道目前V6版對外的連線狀態(是否有網路功能還是斷線了?),該如何操作
像電腦我可以用ping的指令去ping 網站 (google、Yahoo等)
那V6版有可以ping的相關指令嗎?
意思是V6版能主動了解自身是否有對外連線的能力,因為交換器有時候會當機,想要讓V6版偵測到沒有連線能力時,能夠重啟交換機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byccc 的回應

另外想問,如果要知道目前V6版對外的連線狀態(是否有網路功能還是斷線了?),該如何操 ...

ICMP协议

楼主:
謝謝 byccc

我會努力學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