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图像卡顿

楼主(2018-12-21):
今天用stm32f407完成了ucosiii和emwin5.32的移植,跑了一下demo,lcd控制器是ili9486,没用外部的sram,emwin给了100k的ram,os是1000hz,优化之后色块能跑3800000左右,但是示波器那块还是特别卡顿,能看到刷屏时的斜条。请问这是我优化问题还是ram太小的问题啊。

楼主:
之前一直的ucgui3.90能跑到5000000多,示波器也看不到卡顿。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5网盘下载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然后看GUIDRV_Template.c文件所做的优化。

这个跑分主要是底层的矩形填充函数在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5网盘下载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然后看GUIDRV_Template.c文件所做的优化。

这个跑分主要是 ...

那示波器图像卡顿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那示波器图像卡顿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移植我们一代示波器吗? 那个是用到了外置的2MB高速SRAM,速度1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我们一代示波器吗? 那个是用到了外置的2MB高速SRAM,速度10ns。

现在板上sram控制没焊  买了一片51216,等到了我再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