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无。。

楼主(2018-12-21):
删帖。不知道怎么删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emWin教程移植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你好,请教个问题。
我的屏幕是SPI接口的,可以正常驱动。在移植时,看了其他很多资料,有的说需要添加自己的写点、取点、填充等函数,还要在LCD_X_DisplayDriver函数里添加屏幕的初始化代码。但是在你提供的文档里没找着这些步骤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个问题。
我的屏幕是SPI接口的,可以正常驱动。在移植时,看了其他很多资料,有的说需要添加 ...

SPI的话,看这个帖子把,比较简单,适合你
修改个打点和读点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的话,看这个帖子把,比较简单,适合你
修改个打点和读点即可

按照这个做法,调用完GUI_Init()后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我在GUI_X_Config、LCD_X_Config、LCD_X_DisplayDriver函数里面都添加了打印,都可以打印出信息。下面是GUIConf.c文件的内容。

网友:
现在使用CUBEMX5.0生成工程,只要勾选Stemwin,稍微配置一下,就帮你移植好,比吃饭还简单,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做法,调用完GUI_Init()后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我在GUI_X_Config、LCD_X_Config、LCD_X_D ...

把底层接口函数里面的打点和读点先注释掉,然后测试是否还会硬件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