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最新版uCOS-II V2.92.15和uCOS-III V3.07.03源码终于来了,开不开心

楼主(2018-12-21):
论坛下载:

最新版的uCOS-III V3.07.00内核部分越来越向uCOS-II靠拢,之前臃肿的功能和不合理方案都已经放弃

uCOS-III刚推出的时候,搞了不少功能,什么中断延迟提交,多事件等待,专门搞一个滴答定时器任务等新功能。
升级到当前的V3.07.00后,都被干掉了,不实用。

BLINKY EXAMPLE FOR THE ST STM32F767ZI Nucleo-144, REVISION B

This example project demonstrates how to create a kernel task which blinks an LED.

MICRIUM PRODUCT VERSIONS
- uC/OS-II  v2.92.15
- uC/OS-III v3.07.03
- uC/CPU    v1.31.04
- uC/LIB    v1.38.02

IDE/COMPILER VERSIONS
- IAR/EWARM      v8.32.1
- TrueSTUDIO/GNU v9.0.0

HARDWARE SETUP
- Connect USB Micro-B cable to CN1 to provide power.

WORKSPACE LOCATIONS
- ST/STM32F767ZI_Nucleo/Blinky/<OS2|OS3>/IAR/Blinky.eww
- ST/STM32F767ZI_Nucleo/Blinky/<OS2|OS3>/TrueSTUDIO/

USAGE INSTRUCTIONS
IAR
- Open the workspace in IAR.
- Press F7 to build the project and Ctrl+D to start the debug session.
- Once the debug session has started, press F5 to run the example.
- The project creates a task which blinks an LED every 1 second.
- Now modify the call to OSTimeDlyHMSM() in StartupTask()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frequency at which the LED blinks.
- Build and run again to see the change.

TrueSTUDIO
- Import the workspace in TrueSTUDIO and make sure the "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Options box is UNCHECKED.
- Press 'CTRL + B' to build the project and create a Debug session by selecting the Blinky workspace and pressing F11.
- Once the debug session has started, press F8 to run/resume the example.
- The project creates a task which blinks an LED every 1 second.
- Now modify the call to OSTimeDlyHMSM() in StartupTask()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frequency at which the LED blinks.
- Build and run again to see the change.

Please feel free to post questions or comments related to this example project at Micrium's forum page:

https://www.micrium.com/forums/t ... -nucleo-144-blinky/

网友:
先下为敬。

网友A:
现在正在用M4的v3.06.02,M7的估计跑不了呀。。。再等等M4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在用M4的v3.06.02,M7的估计跑不了呀。。。再等等M4的源码

port文件已经通用

网友:
好的,那就开始试用了。。。正好现在开发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对动态TICKS有需求

网友B:
看文件里的内容,在头部注释的内容里权属怎么变成Silicon Laboratories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文件里的内容,在头部注释的内容里权属怎么变成Silicon Laboratories了呢?

前两年被Silicon收购了。

网友B:
Silicon好像是被ST收购了,还是被谁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licon好像是被ST收购了,还是被谁收购了

没,还是独立的。早期传的是英飞凌收购ST

网友:
能收ST的估计没几个有资格的

网友C:
改动挺大的。  好似采用的还是浮点统一入栈。 没有采取根据是否有浮点的判断。
另外这个终于官方出来了:   * If your ISR handler does not need to be kernel aware then you do not need to use OSIntEnter()/OSIntExit().
另外多了个 BSP_OS_DynamicTickInit  不知道干啥的。

升级一次好麻烦,太多东西需要改,改完了还得测试。最新版强迫症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文件里的内容,在头部注释的内容里权属怎么变成Silicon Laboratories了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3%A2%B7%C9%C1%E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动挺大的。  好似采用的还是浮点统一入栈。 没有采取根据是否有浮点的判断。
另外这个终于官方出来了 ...

不是了,是后S16-S32用户入栈,前面的自动入栈。

网友:
__dbg_uCOS-III.C(位置在uCOS-III/Source/),这个文件有什么作用?有编译错误提示,去掉后编译成功

网友D:
请教下,FreeRTOS 与 uCOS-III  哪个搞更强悍一点啊 ??
我目前想把以前使用 FreeRTOS 捣鼓的工程 现在 来使用 uCOS-III v3.07.3 的版本捣鼓一遍,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哇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FreeRTOS 与 uCOS-III  哪个搞更强悍一点啊 ??
我目前想把以前使用 FreeRTO ...

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那 好吧,就不折腾了,流出点时间跑跑步,泡泡钮比较实在,

网友:
这种小型RTOS会一个够用了,功能都差不多,主要看兴趣,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可以多研究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 好吧,就不折腾了,流出点时间跑跑步,泡泡钮比较实在,

网友E:
谢谢版主提供程序,刚刚验证的时候发现没有MDK的port,去官网的下载,看有没有其他版本的,好卡,只好用IAR的port改了一个,验证是可行的,发给大家参考参考。

基于STM32F7的uCOSIII项目应用工程,完成了GCC和MDK的移植,实现任务创建、定时器、互斥量、邮箱的基本验证 ...

网友:
IAR8.30,按照官方配置,移植到F303,挂 emwin v5.44,正常使用,暂时没发现问题。动态Ticks还没验证

网友:
你好,这个历程我下载了,看了一下,貌似里面有个 tim5 搞的中断,
具体这个有什么用途啊 ?

static  void  BSP_TIM5_ISRHandler (void)
{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OSIntEnter();
    CPU_CRITICAL_EXIT();

    OSTimeDynTick(TickDelta);                                   /* Next delta will be set by the kernel.                */

    OSIntExit();
}

在 os_cpu_c.c  里面也有一个任务切换切换的
void  OS_CPU_SysTickHandler  (void)
{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OSIntEnter();                                               /* Tell uC/OS-I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CPU_CRITICAL_EXIT();

    OSTimeTick();                                               /* Call uC/OS-III's OSTimeTick()                        */

    OSIntExit();                                                /* Tell uC/OS-I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BSP_TIM5_ISRHandler  与  OS_CPU_SysTickHandler    之间,他们是如何协调工作的啊 ???

网友A:
不用动态Ticks 就用不到 Tim5 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动态Ticks 就用不到 Tim5 中断

使用 动态 tick 有哪些优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提供程序,刚刚验证的时候发现没有MDK的port,去官网的下载,看有没有其他版本的,好卡,只好用IAR ...

这么快就搞了,牛逼呀

网友A:
动态 tick 一般用在电池供电等低功耗场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动态 tick 一般用在电池供电等低功耗场景

你好,我闲着没事也捣鼓了一下,貌似程序会停留在
如下图片里面的 第496行,是怎么个情况 ???

程序编译没有错误,但是运行就会停留在 496 行的 B 处位置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闲着没事也捣鼓了一下,貌似程序会停留在
如下图片里面的 第496行,是怎么个情况 ???

有该定义的中断没定义
通过NVIC寄存器看一下在B.的地方是在响应哪个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该定义的中断没定义
通过NVIC寄存器看一下在B.的地方是在响应哪个中断

你好,我是使用 iap 跳转过来执行 app 程序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闲着没事也捣鼓了一下,貌似程序会停留在
如下图片里面的 第496行,是怎么个情况 ???

程序死在startup_xxxxx.s启动文件的B指令里面原因和解决办法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785&fromuid=58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是使用 iap 跳转过来执行 app 程序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有一定关系,NVIC需要指定中断向量的起始地址。
一般来讲,在IAP程序里的时候,是把IAP的起始地址映射到0x00000000作为启动代码。这时候用的是IAP的中断服务函数作为系统中断
你跳转到自己的APP后,就需要手动更改为你自己的APP中断入口,不然在你的APP中触发中断,内核依然会去IAP的中断表中响应中断。如果找不到,就会跳转到B.这里。

当然了,我上边这个说法也存在问题。你在APP调试中跳转到B.,跟IAP中的中断B.应该是不同的代码地址,按道理来讲应该不能在MDK中对应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死在startup_xxxxx.s启动文件的B指令里面原因和解决办法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 ...

终于搞定了,多谢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定关系,NVIC需要指定中断向量的起始地址。
一般来讲,在IAP程序里的时候,是把IAP的起始地址映射到 ...

多谢多谢啊

网友(2019-03-20):
硬汉。 在中国怎么都收不到。去了泰国申请到maker了。  收到一个电子签名。又不记得当时第一次填的啥,胡乱填写了一通。。。。
接下来还要什么流程就可以下载代码了?   看到maker好似can和gui都没有源代码。。。   太遗憾了。。。

网友:
等3.07.XX出来。。。。。

网友G:
请问版主大大uc os iii最近有更新吗?maker好像很难注册申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版主大大uc os iii最近有更新吗?maker好像很难注册申请到~

这个已经当前的最新版了,还有个3.07.03的。

网友(2019-06-21):
好奇问一句,官网例程里边的UC/FS或UC/TCP-IP中间件可否拿来直接用?因为别处还真找不到源码

网友H(2020-01-08):
https://doc.micrium.com/pages/vi ... leaseNotes-V2.92.18    最新版的log好像修复了多事件等待的一个bug 但是下载里我没有找到 这个日期的ucosii版本  硬汉兄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doc.micr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12851586#id-%C2%B5C/OS-IIReleaseNotes-V2.92.18  ...

找不到,得等官方发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s://doc.micrium.com/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12851586#id-%C2%B5C/OS-IIReleaseNotes-V2.92.18  ...

官网最新只能下载到2.92.16和3.07.03,2.92.18和3.07.05都没有

https://doc.micrium.com/pages/vi ... otes-Version3.07.05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得等官方发布出来。

我还脑抽  给官方发了邮件  到今天都没有回复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还脑抽  给官方发了邮件  到今天都没有回复我

如果你是正版用户,绝对可以拿到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是正版用户,绝对可以拿到源码

创客就有源码,他们有个专门的网站的,我那个创客只有一年,过期了。那段时间所有中间件的更新,我都有源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创客就有源码,他们有个专门的网站的,我那个创客只有一年,过期了。那段时间所有中间件的更新,我都有源 ...

为啥我的创客只有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创客只有一周

那时间太短了。

网友A:
坛里有3.07.04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里有3.07.04下载

?where??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highlight=xilinx
包含uC/Clk时钟模块,貌似比较有用。内容很全很丰富

网友:
如何需要一个任务的多事件等待,新版怎么实现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J:
如果需要一个任务 等待两种队列 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需要一个任务 等待两种队列 该怎么办啊?

multip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