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69的QSPI时钟怎么才能配置为80MHz?

楼主(2018-12-22):
使用的QSPI NOR Flash芯片支持 双闪存模式,DDR模式下最高频率 80MHz,我看了下F469的QSPI接口,在180M主频下,貌似可用的最高频率只能配置为三分频,即60MHz,这样QSPI Flash速度只有120MB/s了,怎么才能让F469支持80MHz的DDR模式呢?

网友:
硬伤,没辙。

楼主:
唉...严重浪费器件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严重浪费器件性能。

上F769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换F7是不行了,目前只能按照60M频率用了,180M三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