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请教,HAL库下DMA式串口每次只能接收一个字节

楼主(2018-12-22):
请教各位,芯片STM32H743,用cubeMX配置生成了DMA式的串口,使用__HAL_UART_Receive_DMA函数开启接收,查看了ISR寄存器,没见什么异常,但是发一串字符过来的时候,只能在接收区看到一个字节。请问问题大概出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检查,谢谢

楼主:
跟论坛和其它网络资料参考过,实在是没有找到可能的原因了。这是第一次使用HAL库,不是太熟

网友A:
别用Cube生成,直接使用HAL库配的例子顺利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Cube生成,直接使用HAL库配的例子顺利很多。

CUBE有什么陷阱吗?请前辈多指教。第一次接触CUBE,感觉图像配置自动生成工程很省力,如果现在放弃了,以后应该也就不会再尝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UBE有什么陷阱吗?请前辈多指教。第一次接触CUBE,感觉图像配置自动生成工程很省力,如果现在放弃了,以 ...

坑很多,比如此贴,GND和VCC都搞错了,需要你多踩踩才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5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很多,比如此贴,GND和VCC都搞错了,需要你多踩踩才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坑我就不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