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大家STM32的掉电中断来用24C02保存数据时间来不及

楼主(2018-12-23):
我使用STM32的掉电中断来用24C02保存数据,可是这个只能保存一个,时间太短了,按照论坛里地帖子在开发板的 GND 和 VCC 之间加了一个470UF的电容,加上后居然都进不了中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朋友能看下嘛?万分感谢!

网友A:
保存到备份RAM里面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存到备份RAM里面靠谱。

看下说明,备份RAM需要电池,而且空间也小。如果数据多的话怎么处理比如1K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说明,备份RAM需要电池,而且空间也小。如果数据多的话怎么处理比如1K这样子

F1只有几个备份寄存器,而F4系列有4KB的备份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到备份RAM里面靠谱。

对啊,没有电池的

网友C:
如果不想大动原来的设计,可以用法拉电容,也就是超级电容。应该足够你写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大动原来的设计,可以用法拉电容,也就是超级电容。应该足够你写完

我在板子的 VCC 和GND 之间 加了个470uf的电容,没有效果

网友D:
1. EEPROM操作消耗的时间会比较多,如果对成本没要求,可以使用FRAM,如果成本有要求,就加大供电电容
2. 检查一下除了MCU和EEPROM,有没有电路其他部分在工作,导致电容的电量消耗过快
3. 掉电检测不一定非要用MCU内部的掉电检测,普通的外部中断或者AD检测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方案如下:

掉电检测检测的是5V的电压,一般5V掉的比3.3V更快,这样当你的3.3V还是满的,MCU已经开始掉电保存了。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检测你产品供电的掉电检测。比如供电是24V输入,那你检测24V掉电,比如掉电到16V时,MCU就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样能工作的时间更长,反应也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EEPROM操作消耗的时间会比较多,如果对成本没要求,可以使用FRAM,如果成本有要求,就加大供电电容
2.  ...

万分感谢!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我在开发板上的vcc和gnd之间加了470uf的电容,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时间并没有延长。我打算换成超级
   电容试试,但是不知道这样做超级电容会不会对开发板有危害?
2、你说的 检测产品的掉电检测,是采用ADC的吗?我试想能不能使用 在供电的电路上直接降压成3.3V,掉电后直接产生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函数里执行储存函数;或者在供电的电路上使用光耦来产生外部中断,不知道这两个中断产生方式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我在开发板上的vcc和gnd之间加了470uf的电容,但是并没 ...

1. 我看了一下STM32F103的手册,低于2V时MCU就不工作了,而可编程的掉电检测中断电压,在2.66V~2.9V,运气不好碰到低于2.66V才中断,就只有0.66V的容忍范围,也就是说,你需要在2.66V掉到2V这段时间内存储完。而且EEPROM真的很耗时间(几个ms级别),还耗电(mA级别)
2.超级电容对开发板应该是没什么危害的
3.如果你的供电是隔离的,那用光耦产生外部中断当然更好。至于采用ADC还是外部中断来做掉电检测,哪个方便用哪个。另外还需要注意,检测供电掉电检测,要防止电源浪涌带来的干扰。还在在供电的大容量滤波电容之前加个二极管,然后把掉电电路放大二极管之前,防止电源的大容易电容倒灌到掉电检测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我在开发板上的vcc和gnd之间加了470uf的电容,但是并没 ...

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大容量电容好像不能加到LDO之后,应该加到LDO之前。像下面这样:

有多级LDO的,大电容要放到第一级LDO。你测试一下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大容量电容好像不能加到LDO之后,应该加到LDO之前。像下面这样:

好的,我试试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使用超级电容给单片机掉电供电的例子,你看下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dianrongqi/20171214603301.html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没?
还有,供电是隔离的是什么意思?我是采用12V蓄电池分成两路,一路给降压给单片机,一路给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使用超级电容给单片机掉电供电的例子,你看下http://www.elecfans.com/ ...

就是用变压器隔离了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变压器隔离了的电源

哦哦,那我这个应该是隔离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变压器隔离了的电源

我直接在 USB 输出5v的线上的正负极之间加了 470uf 的电解电容,依然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