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YAFFS2] 求stm32移植yaffs2的可行性!

楼主(2018-12-24):
最近想玩stm32f429+nandflash加文件系统,想求问stm32f429移植yaffs2的可行性。yaffs2会消耗很多内存,用stm32内部ram不现实,这些内存用malloc分配,如果我加了16位sdram能把消耗的内存从sdram分配吗?听说16位的sdram只能做buffer,不能做内存(不能用malloc分配内存),是这样吗?为什么!

网友A:
没问题,在xxx.S启动文件里面指定下heap使用SDRAM的空间就行。

网友:
直接用贴片的SD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在xxx.S启动文件里面指定下heap使用SDRAM的空间就行。

硬汉老师研究过rt-thread吗。rt-thread初始化有段代码,初始化了自己的heap,
#ifdef RT_USING_HEAP
#ifdef RT_USING_EXT_SDRAM
    rt_system_heap_init((void*)EXT_SDRAM_BEGIN, (void*)EXT_SDRAM_END);
#endif
    {
        static struct rt_memheap _heap;
        /* initialize a default heap in the system */
        rt_memheap_init(&_heap,
                        "in-heap",
                        HEAP_BEGIN,
                        (rt_uint32_t)HEAP_END - (rt_uint32_t)HEAP_BEGIN);
    }
#endif

然后有他自己的mem管理文件,rt_memheap_alloc。。。之类的,这样的是不是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师研究过rt-thread吗。rt-thread初始化有段代码,初始化了自己的heap,

然后有他自己的mem管理 ...

没问题,uCOS的系统栈就是这么干的。怎么舒服,怎么顺手,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