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可以悬空吗 ?

楼主(2018-12-24):
请教:
STM32F4,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可以悬空吗 ?

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下此贴,所有STM32系列都适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此贴,所有STM32系列都适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68&ex ...

谢谢管理员,研究下你给的链接 !

网友:
我之前一直是接电阻下拉接地,同时引脚输出低电平,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