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实现 LISTVIEW的header的字体和LISTVIEW显示内容的字体不同?

楼主(2018-12-25):
如何实现 LISTVIEW的header的字体和LISTVIEW显示内容的字体不同? LISTVIEW的header中显示汉字,汉字字库是16x16的,LISTVIEW显示内容的字体为GUI_FONT_24_1
请问这个如何实现?

网友A:
listview的API列表里面有一个header句柄获取函数,获取句柄后,调用header的字体设置函数即可。

而listview的字体调用API列表里面的那个SetFon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view的API列表里面有一个header句柄获取函数,获取句柄后,调用header的字体设置函数即可。

而listv ...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