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的TIM1-TIM17中断入口函数名使用时要注意,别搞错了

楼主(2018-12-25):
入口函数: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TIM6_DAC_IRQHandler                      <------------------要注意
TIM7_IRQHandler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要注意,定时器12也是用的这个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要注意,定时器13也是用的这个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要注意,定时器14也是用的这个
TIM8_CC_IRQHandler
TIM15_IRQHandler
TIM16_IRQHandler
TIM17_IRQHandler

楼主:
对应的使能配置也不要搞错了。

uint8_t irq = 0;        /* 中断号, 定义在 stm32h7xx.h */

if (TIMx == TIM1) irq = TIM1_UP_IRQn;
else if (TIMx == TIM2) irq = TIM2_IRQn;
else if (TIMx == TIM3) irq = TIM3_IRQn;
else if (TIMx == TIM4) irq = TIM4_IRQn;
else if (TIMx == TIM5) irq = TIM5_IRQn;
else if (TIMx == TIM6) irq = TIM6_DAC_IRQn;
else if (TIMx == TIM7) irq = TIM7_IRQn;
else if (TIMx == TIM8) irq = TIM8_UP_TIM13_IRQn;
else if (TIMx == TIM12) irq = TIM8_BRK_TIM12_IRQn;
else if (TIMx == TIM13) irq = TIM8_UP_TIM13_IRQn;
else if (TIMx == TIM14) irq = TIM8_TRG_COM_TIM14_IRQn;
else if (TIMx == TIM15) irq = TIM15_IRQn;
else if (TIMx == TIM16) irq = TIM16_IRQn;
else if (TIMx == TIM16) irq = TIM17_IRQn;
else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irq, _PreemptionPriority, _SubPriority);
HAL_NVIC_EnableIRQ((IRQn_Type)irq);

网友:
哇塞,貌似这个定时器的 门道 蛮多的,

网友:
学习了,名字要对,USART和UATR就弄错过

网友:
程序这里有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