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DRAM数据不一致,运行emWIN导致HardFault

楼主(2018-12-25):
新画的板子运行emWIN导致HardFault,测试发现是SDRAM小部分数据不一致(固定地址读写不一致),请问这种问题是有可能导致的,有什么避免的办法吗?

网友A:
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是SDRAM出问题概率最大的。

然后再对着原理图和硬件核对,是不是硬件,引脚时钟等都配置好了。

最后是软件测试,看看是否有规律,比固定某个地址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是SDRAM出问题概率最大的。

然后再对着原理图和硬件核对,是不是硬件,引脚时钟等 ...

请问未做等长处理会有影响吗,画SDRAM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2022-03-18):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