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ULTIPAGE:“多页”小工具 詢問

楼主(2018-12-25):
版主能幫測試嗎?

直接開啟 可以正常使用

問題一: 如果遮蔽,下面3行,只留Page 1的話

        hDialo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2,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2), &_cbCallbackThermal_2, 0, 0, 0);
        MULTIPAGE_AddPage(hMultiPage, hDialog, "age 2");
        WM_CreateTimer(hDialog, 0, 100, 0);

Page 1 的圖示 上方跟右方 就不會更新,為什麼??

問題二: 如果 上面3行不遮蔽,只遮蔽 _cbCallbackThermal_2 程式裡的                 WM_InvalidateArea(&ThermalImage);

也會發生圖示 上方跟右方 就不會更新,為什麼??

找尋了一整天,還是無法看不出為什麼...

网友:
这个是绘制区裁剪的问题,你注释掉你的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TEXT_0 + i), txt);

就都不会更新了。

楼主:
難怪我覺得好像裁剪一個正方形的樣子,原來是因為TEXT的關係

謝謝 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怪我覺得好像裁剪一個正方形的樣子,原來是因為TEXT的關係

謝謝 版主

这个界面效果好像是你上次发的进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