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HAL库所有结构体变量做局部变量用时,推荐直接初始化为0,防止不必要麻烦

楼主(2018-12-26):
其实不论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推荐都这么干,尤其是外设局部结构体变量,如UART_HandleTypeDef,TIM_HandleTypeDef等

发现HAL库的所有xxxx_Init函数基本都有这个帖子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43

推荐直接养成习惯,不管是全局还是局部变量使用,直接初始化为0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 {0};

网友A:
我初始化局部变量都是memset加sizeof。LZ你这种初始化在KEIL和IAR中可以吗?

网友:
现在开始初始变量都赋值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初始化局部变量都是memset加sizeof。LZ你这种初始化在KEIL和IAR中可以吗?

可以。

网友:
刚用 HAL 库时被这个坑过,初始化死活过不去,现在是不管是不是hal库需要的结构体,只要是局部变量的,定义后全部清零

网友:
记住了,感谢提醒,刚刚转过来,
HAL库不适应啊

网友B(2020-11-26):
今天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
IAP程序,32768的容量 已经用了 32348
有个HAL_HCD_MspInit函数内部  只要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程序就异常了,就是启动很慢

不初始化就很正常
放在函数外面,弄成全局变量也正常
----------
堆栈都加了一倍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
IAP程序,32768的容量 已经用了 32348
有个HAL_HCD_MspInit函数内部  只要GPIO ...

这种奇葩问题,大概率是程序其它地方有问题,影响到了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奇葩问题,大概率是程序其它地方有问题,影响到了这里。

我觉得也是,但是就是根据ST的USB升级项目改的,功能比较简单
读U盘,写片内flash。。。
不知道是不是flash快超了会这样。。之前还剩余1、2k的flash的时候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