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分享】自制小四轴

楼主(2018-12-26):
由于本人对四旋翼比较感兴趣,于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制了一个小四轴。今天把硬件原理图及PCB分享给大家,软件还在编写中(软件架构及驱动部分已完成,正着手姿态解算及控制算法部分),将来有机会把软件也分享出来。

KongFlight 2d

KongFlight 2d

KongFlight 3d

KongFlight 3d

pcb

pcb

Remoter 2d

Remoter 2d

Remoter 3d

Remoter 3d

实物1

实物1

实物2

实物2

SCH&PCB

网友A:
我看了一下飞控的原理图,电源部分没有做升压,直接接了LDO有可能以后上天的时候,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会掉电压,有可能会炸鸡...
不过看你用的是低压差的LDO,输出电压也比较接近电池保护点了,软件上把返航点抬高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之前也玩过一会四轴,就差姿态解算那里,Y轴一直漂的很厉害,自己看文档也是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工作忙就一直没管了,我是用的GD32F130C8T6+MPU6881+LT8920这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飞控的原理图,电源部分没有做升压,直接接了LDO有可能以后上天的时候,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会掉电压 ...

电源电压问题设计的时候有考虑,现在电池电压经过分压后接在单片机ad引脚上以便单片机实时监控系统电压,而且通信过程中将四轴电压传回遥控器,遥控OLED可以显示,蜂鸣器可以报警。将来做的好的话可以低电压自动返航。请问你的四轴爽飞了吗?姿态解算用的是什么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