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的时钟设置到400M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8-12-27):
我用的是STM32H750,使用内部HSI或者外部25M晶振,把主频设置到400M后不启动,但是设置为200M可以工作,
设置400M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这么惨

硬件设计问题无疑,排查下吧

楼主:
看到坛友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还好我基本不用CubeMX生成工程

网友A(2019-03-29):
不知道这个hsi精度如何,用于usb和eth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hsi精度如何,用于usb和eth会不会有问题

USB有专用的HSI48,还不错

STM32H7的USB时钟使HSI48也非常不错,测试了下,稳定性还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576&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有专用的HSI48,还不错

STM32H7的USB时钟使HSI48也非常不错,测试了下,稳定性还不错

就是说可以作为usb主机时钟没问题喽,虽然精度不怎么样
那作为eth的话可行不,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做过?我曾经用stm32f207的晶振时钟输出ref_clk作为eth的时钟,有时候也不行,官方都不推荐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可以作为usb主机时钟没问题喽,虽然精度不怎么样
那作为eth的话可行不,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做过? ...

以太网的话,RMII方式,使用MCO输出50MHz,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的话,RMII方式,使用MCO输出50MHz,不知是否可行。

晶振时钟通过内部pll输出mco给phy都时好时坏,这个是stm32f207的情况,官方说法是pll产生的jitter超过了eth要求
如果是内部hsi,我感觉更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时钟通过内部pll输出mco给phy都时好时坏,这个是stm32f207的情况,官方说法是pll产生的jitter超过了e ...

那看来只能外置了,USB那个没问题。